2.4G无线双向收发系统单片机源程序与PCB文件

楼主(2017-09-20):
2.4G无线收发程序
pcb文件如下:

/*
                                                        2.4G无线双向收发模块源程序
(C)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编写:郭世忠  谢金波 版本:V5.3  日期:2015/02/02
相对V5.1 将看门狗清狗语句由主循环结尾处移至开始处。解决单片机先按键,后上电,造成首次看门狗随机复位,系统频繁重启问题。
相对V5.2 把重复15次发送中的SetRX_Mode()取消,放到最后,只留一句。
*/

//---------------------------------用户配置区--------------------------------------------

#define   LOCAL_LED_ON                  //1.本地LED是否点亮,注释掉本句即可禁止本地LED显示

//---------------------------------------------------------------------------------------

#define ADD1  50         //0-255
#define ADD2  34         //0-255
#define ADD3  65         //0-255
#define ADD4  83         //0-255  //2.用户使用的4*8bit=32bit地址

//---------------------------------------------------------------------------------------
//----------------------------------以下代码请勿修改!-----------------------------------

#include "c8051f330.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key.h"

#define TIMER0_RELOAD_HIGH  (65535-5150)/256  //定时器0的装入值
#define TIMER0_RELOAD_LOW        (65535-5150)%256  //系统时钟3.0625MKHz,12分频,20.00ms:理论装载值5104,实际装载值5150
                                                                                      //系统时钟3.0625MKHz,12分频,10.00ms:理论装载值2552,实际装载值2585
                                                                                      //系统时钟3.0625MKHz,12分频, 5.00ms:理论装载值1276,实际装载值1280
                                                                                          //系统时钟3.0625MKHz,12分频,25.00ms:理论装载值6380,实际装载值6475
                                                                                          //系统时钟3.0625MKHz,12分频,30.00ms:理论装载值7656,实际装载值7736

/*定义LED和震动电机相应的驱动端口*/
sbit MOTOR=P0^0; //振动电机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四个LED端口
sbit LED3=P1^5;
sbit LED4=P1^6;
unsigned char TxBuf[3]={1,2,3};
unsigned char RxBuf[3]={1,2,3};
unsigned char motor_flag=0,motor_shake_times=0,delay_count=0;
unsigned char tf=0,getdata=0;
unsigned char get_key_time=0;
unsigned char Enable_Get_Ack=0;
unsigned char LED_Time_Out=0;
unsigned char Enable_Clear_LED=0;
unsigned char receive_counter=0;
/****************************************************************************
* 名    称:delay_20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使用定时器准确延时20ms
****************************************************************************/
void delay_20ms( unsigned char time )
{
        delay_count=0;
        while(delay_count<time);        //装值1,理论 20ms,实测  20ms
                                                                   //装值2,理论 40ms,实测40.4ms
                                                                   //装值3,理论 60ms,实测  60ms
                                                                //装值4,理论 80ms,实测  80ms
                                                                   //装值5,理论100ms,实测 100ms
}
/****************************************************************************
* 名    称:delay_1ms()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简单延时1ms
****************************************************************************/
void delay_1ms( unsigned int time )
{
        unsigned int i,j;
        for(j=0;j<time;j++)
        for(i=0;i<325;i++);                        //装值 1,实测  1ms
                                                                   //装值 2,实测2.08ms
                                                                   //装值 3,实测3.12ms
                                                                //装值 4,实测4.08ms
                                                                   //装值 5,实测5.12ms
                                                                //装值10,实测10.2ms
}
/****************************************************************************
* 名    称:MOTOR_SHAKE()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振动电机振动驱动函数,利用移位进行驱动
****************************************************************************/
void MOTOR_SHAKE(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if(motor_shake_times!=0)
        {
                temp=motor_shake_times&0x01;
                MOTOR=temp;
                motor_shake_times=motor_shake_times>>1;
        }
        else
        {
                MOTOR=0;
        }
}
/****************************************************************************
* 名    称:MOTOR_SCAN()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利用定时器0进行的振动电机振动扫描函数
****************************************************************************/
void MOTOR_SCAN( void )
{
        if(motor_flag==20)
        {
                motor_flag=0;
                MOTOR_SHAKE();
        }
}
/****************************************************************************
* 名    称:MOTOR_ON()
* 入口参数:电机震动次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开启电机振动,相当于赋值
****************************************************************************/
void MOTOR_ON( unsigned char cishu )
{
        motor_shake_times=cishu;
}
/****************************************************************************
* 名    称:Timer0_ISR()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r0_ISR( void ) interrupt 1
{
        TH0=TIMER0_RELOAD_HIGH;
        TL0=TIMER0_RELOAD_LOW;
        get_key_time++;
        delay_count++;
        motor_flag++;
        LED_Time_Out++;
        Key_ScanIO();
        MOTOR_SCAN();//电机20ms扫描一次
}
/****************************************************************************
* 名    称:IRQ_ISR()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用于处理无线模块的收发及状态转换
****************************************************************************/
void IRQ_ISR( void ) interrupt 0
{
        switch(ReadInterrupt_Status())
        {
                case 1:{EA=0;
                                nRF24L01_RxPacket(RxBuf);
                                ClearInterrptFlag();
                                EA=1;
                                if(RxBuf[2]!=90)
                                {
                                        if(receive_counter<250)
                                        receive_counter++;
                                        else
                                        receive_counter=2;
                                }
                                getdata=1;
                                }
                                break;                                                                                                    //接收到数据中断
          //case 2:{EA=0;ClearInterrptFlag();SetRX_Mode();delay_1ms(1);EA=1;}break;        //发送成功中断
                case 2:{EA=0;ClearInterrptFlag();EA=1;}break;        //发送成功中断
                case 3:{EA=0;ClearInterrptFlag();SetRX_Mode();delay_1ms(1);EA=1;}break;        //最大发射次数到,即发送失败中断
                default:{EA=0;ClearInterrptFlag();SetRX_Mode();delay_1ms(1);EA=1;}break;//其他无关量
        }
}
/****************************************************************************
* 名    称:Send_Data()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发送端数据发送函数,连续发送15次,函数值由数组直接传递
****************************************************************************/
void Send_Data( void )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连发15次

……………………

网友A(2019-06-14):
文件不全啊,谨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