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设计无线接收模块设计过程小记

楼主(2017-09-20):
现在0920: 第一次接触单片机,连一本书还没看完,直接临危受命需要设计一个小车的遥控器。  目前状态: 完全懵逼
  待续。。 希望能够借此帖记录自己成长过程

0920-0923  日后整理:

    得到一个设计思路:

    整体分为:硬件电路部分和软件程序部分

            研究对象是: 无线射频发射和接收
                         信号的处理与采集
                         数据电路的设计
                         硬件的电路设计
                         软件的程序编写

    硬件电路部分: 单片机—— 接受人的指令、输出信号,

                   传到射频芯片上,发射时钟信号,

                   到这就没想明白

   又想到学长的要求:
    遥控器的要求是:

         两个按钮 —— 控制启动 控制停止

          按下启动按钮 一直接触 则始终发送数据  (这样费电啊,  就要变化 边沿变化)
                 —— 单片机按钮一直按下 —— 一直发送数据 —— 控制某某转动
           再按一下 按钮弹开,单片机按钮也松开 则停止发送控制数据
             按下制动按钮 则始终发送制动命令

      无线发射信号:
          单片机1 想启动车——按下遥控器按钮——按下单片机按钮 —— 这个能怎样?
                                                                    单片机按钮是什么意思?

         两个开关

   无线射频发射与接收:
      发射系统电路—— 信号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发射电路——以产生载波,
                       发射模块也不需要调整也能完成信号接收任务
   (编码与解码的能力)编码电路生成信号,通过调制器增强信号频率,通过发射天线,被控制目标接收

      接收系统电路——  接收电路、解码电路、单片机电路、开关电路。
                        无线接收器经过接收机高频部分的选择和放大后,送到解调器进行解码,解调出TTL电平信号
                        (解调器从载波上“卸”下指令信号,还需送到译码电路译码,对各种指令信号进行鉴别,
                             送到相应的执行放大电路。)
                        送至单片机进行处理,
                        单片机通过比较和识别接受来的无线遥控编码,执行相应的遥控功能。

      ———— 以上功能实现过程均由无线接收模块调试完成,即我们目前购买了AS01-ML01DP5,就无需考虑
               发射电路、调至器、接收电路、解调器、放大电路之类的,
      单片机控制—— 作用是提高系统的扩展性,适应各种控制环境

在发射器这边需要做的就是: 对人的指令通过单片机输出信号,单片机和无线收发模块之间通过I/O口连接
                               —— 具体如何连接 需要确定单片机所连引脚 与 模块电路板 的引脚,
                                    根据无线模块的说明,来写程序。

    在接收器这边: 模块直接把发射器的信号传递给接受的单片机,单片机收到什么样的编码信息,
                   按照定义规则,利用单片机输出信号,实现对实体的控制功能。
                   —— 具体也是 1、 无线模块与单片机之间如何连接的问题
                        2、单片机与控制实体之间如何连接问题
                  —— 更核心的就是3、 发射部分:指令与单片机的输出信号的编程定义、
                                       接收部分:单片机输出信号与所控实体的编程定义
   #解决问题1
        无线收发模块 单片机之间通过电路连接—— 电路设计问题 来避免单片机对收发信号的干扰。
        编码时可以采取某种方式 来增强的信号抗干扰能力 如多编一位等 0/1
        现在市面上的无线收发模块,都已经进行了封装设计,
          跟单片机直接通过异步串行口连接就可以,
        其无线工作方式由模块内部的单片机控制。
        与用户单片机的连接一般就只有电源和收、发等几根线。

        连接原理:频率与电平

          接线:
发送端:模块发射端dataSTC12C5A60S2P1^1P0.0LED负极,LED正极接5V
接收端:数据dataSTC12C4052ADP3^4P3^7LED1负极 P1^7LED2负极 LED正极都接5V
电平定义:

准备就绪:高电平6ms4ms低电平
逻辑0:高电平1ms,低电平1ms
逻辑1:高电平1ms,低电平2ms
现象:
发射端发射4个数字,0x930x940x950x96
接收端判断4个数字,0x930x940x950x96

目前就是:
  程序的编写 !!! —— 中断与编程的章节

网友A(2021-07-29):
有后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