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键盘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7-09-20):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矩阵键盘,本以为这是整个项目中最简单的,结果没想到是一个BUG,请问如何判断按键按了几次,比如,按下S1进入设置界面,输入1234,再按下S1,设置成功并保存,再按下S1退出设置界面。我试过给一个变量a,按一次+1,然后用if判断,结果不可行,各位大佬遇过这问题吗?有没有好一点的思路,跪拜各位大佬!!!

网友A:
unsigned char key_scan()//4*4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
        //略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程序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计数变量
        key=key_scan();                //读取键值
        switch(key)
        {
                case 0xee:                 //设置键键值
                {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1:
                                //任务1
                                break;
                                case 2:
                                //任务2
                                break;
                                case 3:
                                //任务3
                                count=0;
                                break;
                        }
                }
                key=0;                        //执行完任务清0
                break;

                case 0xde:
                //任务
                key=0;                        //执行完任务清0
                break;
                ......
                ......
                ......
                ......
                case 0x77:
                //任务
                key=0;                        //执行完任务清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B:
设置一个标志变量,为0时且有键按下,致1并执行内容;为1时不执行;当所有键弹起重新致0

网友C:
估计问题是出在按键的扫描和识别上

网友D:
你错啦!应该是先理解才有好思路,而不是先有好思路,不要舍本求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