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是什么

楼主:
初学  不知道开发板是什么意思  求科普

网友A(2017-09-21):
开发板是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数据通路/总线和外部资源接口等一系列硬件组件。开发板一般由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根据开发需求自己订制,也可由用户自行研究设计。开发板是为初学者了解和学习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同时部分开发板也提供的基础集成开发环境和软件源代码和硬件原理图等。常见的开发板有51、ARM、FPGA、DSP开发板。

网友B:
通俗的讲就是一个让你学习的板子 板子上会有一个 最小系统  然后会有一些 辅助的功能 通过这些功能 你可以进一步的学习 你要学习

网友C:
开发板就是某些有技术实力的个人、团队或公司(当然水平有高有低)针对某种嵌入式(51、arm、等等)做的一个具有常见功能的电路套件,包含一个嵌入式的基本组成(处理器、存储、输入、输出),提供给使用者学习一些常见功能的编程控制(数码管、蜂鸣器、液晶屏幕、按键矩阵、继电器、电机控制、ADC和DAC灯),还可以选配部分外设实现特殊功能,一般来讲,开发板提供的资料比较全面,扩展也比较多,可以用来学习了解改嵌入式系统入门和做一些简单的产品或者实验。

网友D:
就是一块原始板里面可以焊接原价

网友E:
帮助你学习最基本的单片机知识

网友F:
集成了一些常用的外设,可以帮助你学习与理解其架构、原理、代码等

网友G:
其实就是你用这个板子来学习某一款单片机,上面有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设备可供使用。

网友H:
单片机集成功能板

网友I:
就是一块别人自己开发的板子,可用于学习使用

网友J:
开发板(demoboard)是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数据通路/总线和外部资源接口等一系列硬件组件。开发板一般由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根据开发需求自己订制,也可由用户自行研究设计。开发板是为初学者了解和学习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同时部分开发板也提供的基础集成开发环境和软件源代码和硬件原理图等。常见的开发板有51、ARM、FPGA、DSP开发板。
主要学习的是51单片机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04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04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很多公司都有51系列的兼容机型推出,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有大量市场。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

网友K:
哈哈,找一个感兴趣的买来一块用一用就知道啦。

网友L:
就是一块有着各种硬件插口的电子板,其实就如同一部小电脑一样,上面可以接打印机,屏幕,键盘,还能进行读写数据等等

网友M:
单片机的开发板,就是把好多模块集合在一个电路板上,比如有8个LED灯、2个四联8段数码管,显示温度数据,HELLO欢迎词、时钟、高亮8*8点阵,如练习数字,字母,图片显示,或者小游戏的开发如贪吃蛇、4个独立按键,可以配置为中断键盘,为程序的按键扫描节省更多的时间、直流电机接口、蜂鸣器模块等等,在初学单片机时,有一个开发板是非常用用的,可以一个一个模块练习,因为开发板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单片机的开发板,就是把好多模块集合在一个电路板上,比如有8个LED灯、2个四联8段数码管,显示温度数据,HELLO欢迎词、时钟、高亮8*8点阵,如练习数字,字母,图片显示,或者小游戏的开发如贪吃蛇、4个独立按键,可以配置为中断键盘,为程序的按键扫描节省更多的时间、直流电机接口、蜂鸣器模块等等,在初学单片机时,有一个开发板是非常用用的,可以一个一个模块练习,因为开发板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O:
就是一个单片机,外网厂家帮你定制好了很多模块,通过USB和板子连接再通过厂家提供的软件就可以开发了.

网友P:
就这样一套用来学习的单片机实验板,可以烧写程序进去完成一些基本LCD显示,数码管,等元件完成一些操作

网友Q:
新手学习焊接已经组装最小系统的一个电路板,需要自己把各种元件焊接 在电路板上,开发板焊接完成后可以输入程序进行检测,也是对新手学习成绩的一种评价

网友R:
开发板是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数据通路/总线和外部资源接口等一系列硬件组件。在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硬件一般被分成两个平台,一个是开发平台,一个是目标平台即开发板。在此描述的开发平台指的是使用计算机,通过传输的界面,例如串口(RS-232)、USB、并口、或者网络(Ethernet)与目标平台连接。 懂了吗??

网友S:
就是对应的cpu 以及配备了相应的一些外设资源可以完成一定功能的开发和练习。

网友T:
中文名开发板外文名demoboard性质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1概述2选型要求3开发移植4开发板品牌荣品ARM开发板神舟王开发板海天雄ARM开发板5开发板分类CPLD/FPGAARMPPC6构成部分存储器通用接口7硬件驱动8现状和趋势开发板概述编辑开发板(demoboard)是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数据通路/总线和外部资源接口等一系列硬件组件[收起]

网友U:
开发板主要用来学习用的,功能简介明了,有51的,AVR的,arm的,价格不一,淘宝上很多,都附带有教程,51的最便宜,也是最简单的。郭天祥的51板子用的人多一点,优酷就有视频,讲的还行。非广告

网友V:
开发板(demoboard)是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数据通路/总线和外部资源接口等一系列硬件组件。开发板一般由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根据开发需求自己订制,也可由用户自行研究设计。开发板是为初学者了解和学习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同时部分开发板也提供的基础集成开发环境和软件源代码和硬件原理图等。常见的开发板有51、ARM、FPGA、DSP开发板。1)51系列单片机 51 单片机目前已有多种型号, 8031/8051/8751是Intel公司早期的产品,而 ATMEL 公司的AT89C51、AT89S52则更实用。ATMEL公司的51系列还有AT89C2051、AT89C1051等品种,这些芯片是在AT89C51的基础上将一些功能精简掉后形成的精简版。而市场上目前供货比较足的芯片还要算ATMEL 的51、52 芯片, HYUNDAI 的GMS97 系列,WINBOND 的78e52,78e58,77e58 等。 2)PIC系列单片机 在全球都可以看到PIC单片机从电脑的外设、家电控制、电讯通信、智能仪器、汽车电子到金融电子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PIC系列单片机又分:基本级系列,如PIC16C5X,适用于各种对成本要求严格的家电产品选用;中级系列,如PIC12C6XX,该级产品其性能很高,如内部带有A/D变换器、E2PROM数据存储器、比较器输出、PWM输出、I2C和SPI等接口;PIC中级系列产品适用于各种高、中和低档的电子产品的设计中。高级系列,如PIC17CXX 具有丰富的I/O控制功能,并可外接扩展EPROM和RAM,适用于高、中档的电子设备中使用。 3)AVR系列单片机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 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AVR的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业实时控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4)ARM开发板ARM开发板是以ARM内核芯片的嵌入式开发版,包括ARM7,ARM9,ARM11,Cortex-M,Cortex-A,Cortex-R三个系列的内核而成的开发板,主要特点是速度快,库文件统一,并且有利于进行开发。目前包括ATMEL,NXP,ST,Freescale等芯片都推出了基于ARM内核的芯片,和相应的开发板。CPLD/FPGA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从PAL和GAL器件发展出来的器件,相对而言规模大,结构复杂,属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范围。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的数字系统。 许多公司如今都开发出了CPLD可编程逻辑器件。比较典型的就是Altera、Lattice、Xilinx世界三大权威公司的产品,这里给出常用芯片: Altera EPM7128S(PLCC84)、Lattice LC4128V (TQFP100)、Xilinx XC95108 (PLCC84) FPGA是英文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缩写,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目前FPGA的品种很多,有XILINX的XC系列、TI公司的TPC系列、ALTERA公司的FIEX系列等。 DSP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目前主流的DSP芯片主要有TI公司的TI 2000系列、TI 5000系列、TI6000系列以及ADI公司的ADI DSP系列。 ARM ARM 即Advanced RISCMachines的缩写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通称. ARM同时还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技术具有性能高、成本低和能耗省的特点。适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嵌入控制、消费/教育类多媒体、DSP和移动式应用等。 目前ARM的主流分以下几类: ARM7TDMI 应用于Game Boy Advance,Nintendo DS,iPod ARM9TDMI Armadillo,GP32,GP2X(第一颗内核), Tapwave Zodiac(Motorolai. MX1);GP2X(第二颗内核) ARM9E Nintendo DS,NokiaN-GageConexant 802.11 chips;ST Micro STR91xF, ARM11 Nokia N93,Zune,Nokia N800,NOKIA E72 Cortex Texas Instruments OMAP3; Broadcomis a user;Luminary Micro[3] 微控制器家族 MIPS MIPS是世界上很流行的一种RISC处理器。MIPS的意思是“无内部互锁流水级的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 without interlocked piped stages),其机制是尽量利用软件办法避免流水线中的数据相关问题。 MIPS最早是在80年代初期由斯坦福(Stanford)大学Hennessy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制出来的。MIPS公司的R系列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RISC工业产品的微处理器。这些系列产品为很多计算机公司采用构成各种工作站和计算机系统。 可以说,MIPS是卖的最好的RISC CPU,从任何地方,如Sony, Nintendo的游戏机,Cisco的路由器和SGI超级计算机,都可以看见MIPS产品在销售。和英特尔相比,MIPS的授权费用比较低,也就为除英特尔外的大多数芯片厂商所采用。之后,MIPS公司发生战略变化,开始以嵌入式系统为重心,陆续开发了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处理器内核(core)MIPS324Kc与高性能64位处理器内核MIPS64 5Kc。2000年,MIPS公司发布了针对MIPS32 4Kc的版本以及64位MIPS 64 20Kc处理器内核。 MIPS32 4KcTM 处理器是采用MIPS技术特定为片上系统(System-On-a-Chip)而设计的高性能、低电压 32位MIPS RISC 内核。 MIPS 64 20Kc的浮点能力强,可以组成不同的系统,从一个处理器的Octane工作站到64个处理器的Origin 2000服务器;这种CPU更适合图形工作站使用。MIPS最新的R12000芯片已经在SGI的服务器中得到应用,目前其主频最大可达400MHz。 MIPS K系列微处理器是目前仅次于ARM的用得最多的处理器之一(1999年以前MIPS是世界上用得最多的处理器),其应用领域覆盖游戏机、路由器、激光打印机、掌上电脑等各个方面。 MIPS除了在手机中应用的比例极小外,在一般数字消费性、网络语音、个人娱乐、通信与商务应用市场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其应用最为广泛的应属家庭视听电器(包含机顶盒)、网通产品以及汽车电子等方面。 PPC PowerPC 是一种精简指令集(RISC)架构的中央处理器(CPU),其基本的设计源自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POWER(Performance Optimized With Enhanced RISC;《IBM Connect 电子报》2007年8月号译为“增强RISC性能优化”)架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Apple(苹果公司)和Motorola(摩托罗拉)公司开发PowerPC芯片成功,并制造出基于PowerPC的多处理器计算机。PowerPC架构的特点是可伸缩性好、方便灵活。 PowerPC 处理器有广泛的实现范围,包括从诸如 Power4 那样的高端服务器 CPU 到嵌入式 CPU 市场(任天堂 Gamecube 使用了 PowerPC)。PowerPC 处理器有非常强的嵌入式表现,因为它具有优异的性能、较低的能量损耗以及较低的散热量。除了象串行和以太网控制器那样的集成 I/O,该嵌入式处理器与“台式机”CPU 存在非常显著的区别。例如,4xx 系列 PowerPC 处理器缺乏浮点运算,并且还使用一个受软件控制的 TLB 进行内存管理,而不是象台式机芯片中那样采用反转页表。

网友W:
开发板 是用于开发调试学习的一块拥有很多功能模块的板

网友X:
开发板就是把单片机和一些其他模块一起集成在一块PCB上,有助于学习单片机

网友X:
开发板就是把单片机芯片和其他一些模块(如数码管等)集成在一块PCB上形成的,有助于学习单片机

网友Y:
试验平台

网友Z:
开发板就是一个最小系统外加很多元器件,通过程序控制学习怎么通过控制器控制这些外部的元器件工作,学习完后就可以慢慢深入学习更高难度的

网友Z:
开发板就是一个最下系统加上很多外部的元器件,通过设计程序,来控制这些外部元器件工作,学习完后就可以慢慢深入学习更高难度的,设计更复杂的程序

网友Z:
开发板就是一个最小系统加很多外部元器件,通过程序设计控制这些元器件

网友AA:
开发板(demoboard)是用来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路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数据通路/总线和外部资源接口等一系列硬件组件。开发板一般由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根据开发需求自己订制,也可由用户自行研究设计。开发板是为初学者了解和学习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同时部分开发板也提供的基础集成开发环境和软件源代码和硬件原理图等。常见的开发板有51、ARM、FPGA、DSP开发板。在一般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硬件一般被分成两个平台,一个是开发平台(host),一个是目标平台(target)即开发板。在此描述的开发平台指的是使用计算机,通过传输的界面,例如串口(RS-232)、USB、并口、或者网络(Ethernet)与目标平台连接。

开发板一般由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根据开发需求自己订制,也可由用户自行研究设计。开发板是为初学者了解和学习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同时部分开发板也提供的基础集成开发环境和软件源代码和硬件原理图等。常见的开发板有51、ARM、FPGA、DSP开发板。

网友Z:
开发板就是一个最小系统外加多个外部元器件,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这些元器件工作,学完开发板就可以再深入学习啦

网友AB:
开发板就是一个学习单片机的平台,有助于深入了解研发设计。

网友AC:
开发板就是一块集合了各种电路元器件的板子,上面的东西可供你学习做实验用,简单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