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KEAZ128AMLK单片机,PTD6引脚无法置高

楼主(2017-09-21):
请教各位大神,在程序中将PTD5~7均配置为输出口且输出高电平;
但是实际测量只有PTD5引脚输出高电平,PTD6和PTD7均为低;
我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sysinit();
        SIM_RemapUART2ToPTI_0_1();
        GPIO_Init(GPIOC,GPIO_PTI6_MASK,GPIO_PinOutput);
        power_on;
        GPIO_Init(GPIOA,GPIO_PTD5_MASK,GPIO_PinOutput);
        GPIO_PinSet(GPIO_PTD5);
        GPIO_Init(GPIOA,GPIO_PTD6_MASK,GPIO_PinOutput);
        GPIO_PinSet(GPIO_PTD6);
        GPIO_Init(GPIOA,GPIO_PTD7_MASK,GPIO_PinOutput);
        GPIO_PinSet(GPIO_PTD7);
        //OWI_PIN_Init();
        //KBI_Pin_Init();
        while(1)
        {
                //scan_KBI();
                //excute_KB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