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KEAZ128AMLK型号MCU KBI中断

楼主(2017-09-21):
请教各位大神;KBI中断设置为高电平触发,进入中断程序后,如果加上判断中断源引脚的程序,则读KBI1_SP寄存器的值为0x000000,如果不加上判断语句,则第一次读的值为0x000000,以后近中断读的值为0x00002000,与预期相符;中断引脚使能寄存器配置为0x000000;改引脚进入中断后使能为GPIO输入输出,做OWI通讯;
以下为我的中断初始化及服务程序:void KBI_PIR_Init_app(void)
{
        uint32_t        i;
        KBI_ConfigType  sKBIConfig;
        MCU_drive_dis;
        DOCI_R;

        /* Disable all the KBI pins */
        for (i = 0; i < KBI_MAX_PINS_PER_PORT; i++)
        {
                sKBIConfig.sPin[ i].bEn         = 0;
        }

        sKBIConfig.sBits.bRstKbsp   = 1;/*Writing a 1 to RSTKBSP is to clear the KBIxSP Register*/
        sKBIConfig.sBits.bKbspEn   = 1;/*The latched value in KBxSP register while interrupt flag occur to be read.*/
        sKBIConfig.sBits.bMode   = KBI_MODE_EDGE_LEVEL;
        sKBIConfig.sBits.bIntEn  = 1;

        sKBIConfig.sPin[KBI1_PTF5_SHIFT].bEdge = KBI_RISING_EDGE_HIGH_LEVEL;
        sKBIConfig.sPin[KBI1_PTF5_SHIFT].bEn   = 1;

        KBI_SetCallback(KBI1, &KBI1_PIR_Task);
        KBI_Init(KBI1, &sKBIConfig);
}

void KBI1_PIR_Task(void)
{
        KBI_mark=KBI_GetSP(KBI1);
        //if(KBI_mark == KBI1_PTF5_MASK)  加上此判断,每次读取值为0x000000;
        {
                KBI_DisableInt(KBI1);
                KBI_RstSP(KBI1);
                MCU_drive_dis;
                delay10us_PC(8);
                GPIO_read=FGPIO_Read(FGPIOB);
                if(GPIO_read&0x2000)   //delete glitch
                {

                        DOCI_read_data=DOCI_read();
                        global_uart_send[4]=DOCI_read_data>>8;
                        global_uart_send[5]=DOCI_read_data;
                        global_uart_send[0]=MCU_ADDR;
                        global_uart_send[1]=0x07;
                        global_uart_send[2]=0x06;
                        global_uart_send[3]=0x00;
                        global_uart_send[6]=Cal_CRC(global_uart_send,global_uart_send[1]-1);
                        UART_SendWait_app(UART1);
                        UART_clear();
                        UART_send_num++;
                }
        }
        KBI1->PE |= 0x2000;
        KBI_EnableInt(KB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