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学da和ad转换的呢?

楼主(2017-09-21):
现在学到da和adZheL这了,感觉好迷惑,好多原理也搞不懂,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芯片,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资料介绍吗?谢谢了

网友A:
读通AD、DA原理,打好单片机基础,一切就OK了。

网友B:
你打算学得好一点还是一般般,一般般就跟着老师上课混混就可以了,想学得好一点,就给你给你介绍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实例79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0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3  ADC 0832串行A-DTXD输出CLK实例84  ADC 0832串行A-D(虚拟CLK实例85 PCF8591 I2C串行A-D(1602显示)
实例86  DAC 0832输出连续锯齿波实例87 PCF8591 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以上案例摘自《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

网友C:
从电路角度理解AD和DA可以去看看模电 讲的很透彻

网友D:
那个基本上都是用电位器模拟的 ad转换是模数转换 da是数模转换 一般用的是ad转换 讲所测得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显示出来

网友E:
学习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F:
弄懂一个简单的ad和da的转换,再慢慢进入深的就的了

网友G:
A/D与D/A无非就需要一个正确的电路与拿来就直接使用、无需修改的程序,这本书上的电路与程序直接照抄即可。

网友H:
找视频看看,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通AD、DA原理,打好单片机基础,一切就OK了。

谢谢您了,我是新手还有好多要麻烦各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角度理解AD和DA可以去看看模电 讲的很透彻

我们马上就要学模电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向您多请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基本上都是用电位器模拟的 ad转换是模数转换 da是数模转换 一般用的是ad转换 讲所测得的模拟量转换成数 ...

谢谢你啦,以后多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郭天祥的视频

我就是学的郭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懂一个简单的ad和da的转换,再慢慢进入深的就的了

谢谢啦    ,一起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与D/A无非就需要一个正确的电路与拿来就直接使用、无需修改的程序,这本书上的电路与程序直接照抄即可。 ...

书太贵了,舍不得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学得好一点还是一般般,一般般就跟着老师上课混混就可以了,想学得好一点,就给你给你介绍2本书,张 ...

谢谢啦,我也想买来着,但是这本书太贵了,舍不得钱买啊

网友I:
你需要一本单片机基础

网友J:
AD芯片 或者  单片机内自带资源

网友K:
可以试一下PCF8951,4路AD和1路DA,需要例程可以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