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CBB电容和高压陶瓷电容

楼主(2017-09-21):
1、高压陶瓷电容比CBB电容的使用寿命更长。一般情况下CBB电容的寿命只有三两年左右,而高压陶瓷电容则多得多,一般高压陶瓷电容能使用长达20年以上的,最少的话也能使用个10年左右。而JEC智旭电子所生产的高压陶瓷电容能保证在25年使用期。

2、CBB电容比高压陶瓷电容的内阻更大。这是由它们产品结构和参数特点来决定的。高压陶瓷电容器的内阻小,而CBB电容器造成内阻偏大的原因是由于是采取的是卷绕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给内阻带来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在电容在反复充放电的过程中,内阻会持续变大,并且可能在一定时候使电容在电路中失效。

3、高压陶瓷电容器的电压比CBB更高,JEC智旭电子专业生产中高压陶瓷电容,500V-10KV都可以为其生产。

4、CBB电容的容量范围较大。高压陶瓷电容的容量范围较小。

网友A(2025-10-17):
GUOCI生产出可以替代传统的CBB和涤纶电容的贴片电容,实现电路小型化设计同时提升精度,并且具备更优异的高频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