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宝原理是什么

楼主:
某宝上卖的输液宝,十几到几十不等,原理是什么?客服说是电容,但再详细的客服就不知道了。毕业设计是做类似输液宝的这种东西,在网上搜的大部分都是用红外对管做的,但是实际市场上用的就是这种,并不是红外对管,不知道是啥传感器。

网友A(2017-09-21):
比较电容变化或对比,电路板构成电容,介质变化,由液变空气电容变化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原理,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C:
能把集成块的型号说一下吗,这样才能分析。******查到模块了,ST02D,原理很简单,就是双通道检测容值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在滴液管里的液体有和没有时,感应的容值也不一样了,就会输出相应的数值,你可以看看触摸开关原理。

网友D:
如果报警这部分做成无线的就更好了

网友E(2019-07-16):
如何选择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