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电子时钟闹钟LCD显示程序

楼主(2017-09-21):
电子时钟lcd显示

msp430单片机源程序:
/*警告:由于G2 LaunchPad上的LED2使用了P1.6(I2C引脚),所以所有涉及到I2C的实验都必须把P1.6跳线拔除,包含本例程!
* main.c
*/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TCA6416A.h"
#include"HT1621.h"
#include"LCD_128.h"
#include"key.h"
#include"clock.h"
#include "DAC8411.h"

#define myMCLK                        16000000
/*************************************************************

   I2C_IO10所连的KEY1按键 用于设置
   I2C_IO10所连的KEY2按键 用于加
   I2C_IO10所连的KEY3按键 用于减
   由于G2 LaunchPad上的LED2使用了P1.6(I2C引脚),所以所有涉及到I2C的实验都必须把P1.6跳线拔除,
**************************************************************/

void LCD_Display_Pass();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 = 0;                      //设输入位
        P2DIR = 0;

        BCSCTL1 = CALBC1_16MHZ;      //设置系统时钟DCO频率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TCA6416A_Init();             //I2C IO扩展器初始化

        // 初始化IO扩展口
            PinOUT(0,1);           //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1,0);           //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2,1);           // 指定2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3,0);           // 指定3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4,1);           // 指定4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5,0);           // 指定5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6,1);           // 指定6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7,0);           // 指定7号管脚输出为0
        DAC8411_Init();                 //初始化数模转换器
            HT1621_init();                        // 初始化lcd_128
        LCD_Display_Pass();             //液晶调试一下用。看是否显示正常PASS
        TimerA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PinIN();                      //输入检测函数,读按键值
          I2C_IODect();                 //事件检测函数,检查按键是否按下并进入相应设置
          TimeShow();                   //显示时间
          if(On_the_Hour_Flag==1)       //整点报警
          {
            On_the_Hour_Flag=0;         //清零
            for(i=0;i<1000;i++)
            {
            write2DAC8411(50000);        //数模转换
            __delay_cycles(8000);       //延时循环
            write2DAC8411(0);
            __delay_cycles(8000);
            }
          }
             if(Alarm_Flag==1)   //闹钟报警
          {
            Alarm_Flag=0;        //清零
        for(i=0;i<10000;i++)     //1K频率响10S
            {
            write2DAC8411(50000);   //50000与0相差大,频率高
            __delay_cycles(8000);
            write2DAC8411(0);
            __delay_cycles(8000);
            }
          }
        }
}

/******************************************************************************************************
* 名    称:LCD_Display_Pass()
* 功    能:显示PASS字母的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使用先显示数字,后删除特定段的方法实现字母显示
* 范    例:无
******************************************************************************************************/
void LCD_Display_Pass()
{
        LCD_DisplayNum(8855);
        LCD_ClearSeg(_LCD_3C);
        LCD_ClearSeg(_LCD_3D);
        LCD_ClearSeg(_LCD_4D);
        //----显示logo----
        LCD_DisplaySeg(_LCD_TI_logo);
        LCD_DisplaySeg(_LCD_QDU_logo);
        HT1621_Reflash(LCD_Buffer);
}

网友A(2017-12-07):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18-03-08):
请问能把key那个头文件和子函数发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