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FID-RC522实现餐卡消费系统

楼主(2017-09-21):
#include "include.h"

void delay_ms( INT16U tms )
{
    INT16U i;

    while( tms-- )
    {
            for( i = 0; i < 300; i ++ )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

void init_led( void )
{
    P1 = 0x00;
    delay_ms(200);
    P1 = 0Xff;
}

void init_port( void )
{
//    P0M1 = 0x00;
//    P0M0 = 0xff;

    P3M1 &= ~0x10;
    P3M0 |= 0x10;
    //
    //        P1M1=0x00;
    //        P1M0=0x00;
    //
    //        P2M1=0x00;
    //        P2M0=0xff;
    //
    //        P30=1;
    //        P3M1=0x41;
    //        P3M0=0xa2;
    //
    //        P4M1=0x02;
    //        P4M0=0x00;
    BEEP_OFF;
    LED_OFF;
}

void init_par( void )
{
    BEEP_OFF;
    LED_OFF;
}

void init_wdt( void )         //2.7S
{
    //        WDT_CONTR = 0xC1;
    //        WDT_CONTR = 0x3E;
}

void feed_wdt( void )
{
    //        WDT_CONTR = 0x3E;
}

void init_all(void)
{
    EA = 0;

    init_timer();
    init_uart();
    init_port();
    init_rc522();
    init_par();
    init_wdt();
    init_led();

    EA = 1;
}

void main(void)
{
    if((PCON&0x10)==0) //如果POF位=0
    {
       PCON=PCON|0x10;  //将POF位置1
       IA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
    else
    {
       PCON=PCON&0xef;  //将POF位清零
    }

    lcdInitinal();
    lcdMsg("创思通信",2,2);
    lcdMsg("www.csgsm.com",4,1);
    delay_ms(2000);
    lcdInitinal();
    delay_ms(2);
    lcdMsg("余额:----",4,0);
    lcdMsg("卡号:----",2,0);
    lcdMsg("消费:----",3,0);
    lcdMsg("状态:----",1,0);

    init_all();

    while(1)
    {
        feed_wdt();
        ctrl_process();
    }
}
#include "include.h"

const INT8U DefaultKeyABuf[]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INT8U CardRevBuf[16] = { 0 };
INT8U const CardKeyABlockBuf[1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0x07,0x80,0x69,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INT8U CtrlMode = CTRL_BOARD_MODE;
INT8U OptMode  = OPT_INC_MODE;
INT8U bPass = 1; bWarn = 0;
INT8U LedOnType = LED_LONG;

int CARDREDUCE = 2;
int CARDADD = 10;

void pass( void )
{
        LED_ON;
        BEEP_ON;
        delay_ms(2000);
        BEEP_OFF;
        LED_OFF;
}

void warn(void)
{
        INT8U i;

        LED_OFF;
        for( i = 0; i < 3; i++ )
        {
                LED_ON;
                BEEP_ON;
                delay_ms(200);
                BEEP_OFF;
                LED_OFF;
                delay_ms(200);
        }
}

void cal_keyA( INT8U *DestBuf )
{
        const INT8U KeyABuf[] = { 0x20, 0x12, 0x10, 0x01, 0x00, 0x00 };

        memcpy( DestBuf, KeyABuf, 6 );
}

void send_rebck(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INT8U * pTmp;
        INT8U Len,Check;
        INT8U i;

        Len = psUartDataRevSend->UartCmdLen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2;
        pTmp = ( INT8U * )psUartDataRevSend;

        send_byte( 0xFC );
        Check = 0xFC;
        for( i = 0; i < Len; i++ )
        {
                send_byte( *pTmp );
                Check ^= *pTmp++;
        }
        send_byte( Check );
}

void uart_over( void )
{
        UartCount = 0;
        UartStart = FALSE;
        UartComp = FALSE;
}

INT8U check_com(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0] = 0xAA;

        return TRUE;
}

INT8U req_card_sn(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NOCARD;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 0x00,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ATCLL;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 0x00,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 &CardRevBuf[2], 4 );

        bPass = 1;

        return TRUE;
}

INT8U updata_key(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INT8U CardKeyABuf[6];
        INT8U KeyBlockAddr;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7;
        KeyBlockAddr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0];

        if( KeyBlockAddr % 4 != 3 )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BLOCK_ADDR;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NOCARD;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ATCLL;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Select( &CardRevBuf[2] ) != MI_OK )//选卡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SLCT;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CardKeyABuf,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6 );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KeyBlockAddr, Card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KEYA_IC;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CardKeyABlockBuf,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7], 6 );

        if( PcdWrite( KeyBlockAddr, CardKeyABlockBuf ) != MI_OK )// 写卡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WRITE_IC;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6 );
        bPass = 1;
        return TRUE;
}

INT8U block_write(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INT8U CardWriteBuf[16];
        INT8U CardKeyABuf[6];
        INT8U KeyBlockAddr;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0x11;
        KeyBlockAddr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0];

        if( KeyBlockAddr % 4 == 3 )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BLOCK_ADDR;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NOCARD;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ATCLL;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Select( &CardRevBuf[2] ) != MI_OK )//选卡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SLCT;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CardKeyABuf,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6 );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KeyBlockAddr, Card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KEYA_IC;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CardWriteBuf,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7], 16 );
        if( PcdWrite( KeyBlockAddr, CardWriteBuf ) != MI_OK )//写卡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WRITE_IC;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bPass = 1;

        return TRUE;
}

INT8U block_read(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INT8U CardReadBuf[16];
        INT8U CardKeyABuf[6];
        INT8U KeyBlockAddr;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0x11;
        KeyBlockAddr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0];

        if( KeyBlockAddr % 4 == 3 )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BLOCK_ADDR;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NOCARD;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ATCLL;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Select( &CardRevBuf[2] ) != MI_OK )//选卡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SLCT;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CardKeyABuf,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6 );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KeyBlockAddr, Card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KEYA_IC;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if( PcdRead( KeyBlockAddr, CardReadBuf ) != MI_OK )// 读卡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READ_IC;
                memset(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0x00, 16 );
                bWarn = 1;
                return FALSE;
        }
        memcpy(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Buf[1], CardReadBuf, 16 );
        bPass = 1;

        return TRUE;
}

void display_error( void )
{
        lcdMsg("程序出错", 1, 3 );
        lcdMsg("----", 4, 3);
}

void display_no_id( void )
{
    char DisplayBuf[10];
    memset(DisplayBuf,0,10);

        switch( OptMode )
        {
                case OPT_INC_MODE:
                        lcdMsg("消费模式", 1, 3 );
                        lcdMsg("消费:",3,0);
                        sprintf(DisplayBuf,"%d.00",CARDREDUCE);
                        lcdMsg(DisplayBuf , 3, 3 );
                        break;

                case OPT_ADD_MODE:
                        lcdMsg("充值模式", 1, 3 );
                        lcdMsg("充值:",3,0);
                        sprintf(DisplayBuf,"%d.0",CARDADD);
                        lcdMsg(DisplayBuf , 3, 3 );
                        break;

                case OPT_READ_MODE:
                        lcdMsg("读卡模式", 1, 3 );
                        lcdMsg("读卡:----",3,0);

                case OPT_REG_MODE:
                        lcdMsg("开卡模式", 1, 3 );
                        lcdMsg("开卡:----",3,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display_money( INT32U CardMoney )
{
        char DisplayBuf[10];
        char *pDisplayChar;
        INT32U Tmp;

        pDisplayChar = DisplayBuf;

        if( CardMoney > 9999 )        //最大显示9999
        {
                CardMoney = 9999;
        }

        Tmp = CardMoney;

        *pDisplayChar++ = Tmp / 1000 + '0';
        Tmp %= 1000;
        *pDisplayChar++ = Tmp / 100 + '0';
        Tmp %= 100;
        *pDisplayChar++ = Tmp / 10 + '0';
        Tmp %= 10;
        *pDisplayChar++ = Tmp + '0';
        *pDisplayChar++ = '\0';

        lcdMsg(DisplayBuf, 4, 3 );
}

void display_id( INT8U * SrcBuf )
{
        char DisplayBuf[10];
        char *pDisplayChar;
        INT8U Tmp, i;

        pDisplayChar = DisplayBuf;

        for( i = 0; i < 4; i++ )
        {
                Tmp = ( ( *SrcBuf ) >> 4 ) & 0x0F;
                if( ( Tmp >=0 ) && ( Tmp <= 9 )        )
                {
                        *pDisplayChar ++ = '0' + Tmp;
                }
                else
                {
                        *pDisplayChar ++ = 'A' + Tmp - 10;
                }

                Tmp = ( *SrcBuf ) & 0x0F;
                if( ( Tmp >=0 ) && ( Tmp <= 9 )        )
                {
                        *pDisplayChar ++ = '0' + Tmp;
                }
                else
                {
                        *pDisplayChar ++ = 'A' + Tmp - 10;
                }

                SrcBuf ++;
        }
        *pDisplayChar ++ = '\0';

        lcdMsg(DisplayBuf, 2, 3 );
}

INT8U ctrl_by_pc(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psUartDataRevSend = psUartDataRevSend;

        CtrlMode = CTRL_PC_MODE;

        lcdMsg("电脑控制", 1, 3 );
        lcdMsg("----", 4, 3);
        lcdMsg("----", 3, 3);
        return TRUE;
}

INT8U ctrl_by_board(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
{
        psUartDataRevSend = psUartDataRevSend;

        CtrlMode = CTRL_BOARD_MODE;

        display_no_id();

        return TRUE;
}

void pc_process( void )
{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INT8U i;
        INT8U Check = 0xFE;
        INT8U Len;

        if( UartComp != TRUE )
        {
                return;
        }

        psUartDataRevSend = (psUartData)UartBuf;
        Len = psUartDataRevSend->UartCmdLen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3;

        for( i = 0; i < ( Len - 1 ); i ++ )
        {
                Check ^= UartBuf;
        }
        /*
        if( Check != UartBuf[Len - 1] )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CHECK;
                send_rebck( psUartDataRevSend );
                uart_over();
                return;
        }
        */

        switch( psUartDataRevSend->UartCmd )
        {
                case 0x0002:  //检测串口状态 -> fe 03 01 c1 c0 er 00 ck,  <- fc 03 01 c1 c0 er aa ck
                        check_com( psUartDataRevSend );
                        break;
                case 0x0003: //查询卡号  ->        fe 03 04 c1 c0 er 00 00 00 00 ck, <- fc 03 04 c1 c0 er sn3 sn2 sn1 sn0 ck
                        req_card_sn( psUartDataRevSend );
                        break;

                case 0x0110: //修改密码方式0 fe 03 0d c1 c0 er kn o5 o4.. o0 n5 n4.. n0 ck, <-fe 03 07 c1 c0 er kn n5 n4.. n0 ck
                        updata_key( psUartDataRevSend ); //修改密码 kn%4 == 3
                        break;

                case 0x0120: //读数据块方式0  -> fe 03 07 c1 c0 er kn ky5 ... ky0 ck, <- fc 03 11 c1 c0 er kn d15...d0 ck
                        block_read( psUartDataRevSend ); //读数据块 kn%4 != 3
                        break;

                case 0x0130: //写数据块方式0  -> fe 03 07 c1 c0 er kn ky5 ... ky0 ck, <- fc 03 11 c1 c0 er kn d15...d0 ck
                        block_write( psUartDataRevSend ); //读数据块 kn%4 != 3
                        break;

                case 0x0140: //板子控制
                        ctrl_by_board( psUartDataRevSend ); //读数据块 kn%4 != 3
                        break;

                default: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NOCMD;
                        break;
        }
        send_rebck( psUartDataRevSend );
        uart_over();
}

INT8U board_uart_event( void )
{
        psUartData psUartDataRevSend;
        INT8U i;
        INT8U Check = 0xFE;
        INT8U Len;
        INT8U Result = FALSE;

        if( UartComp != TRUE )
        {
                return Result;
        }

        psUartDataRevSend = (psUartData)UartBuf;
        Len = psUartDataRevSend->UartCmdLen + psUartDataRevSend->UartDataLen + 3;

        for( i = 0; i < ( Len - 1 ); i ++ )
        {
                Check ^= UartBuf;
        }
        /*
        if( Check != UartBuf[Len - 1] )
        {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CHECK;
                send_rebck( psUartDataRevSend );
                uart_over();
                return;
        }
        */

        switch( psUartDataRevSend->UartCmd )
        {
                case 0x0141:  //计算机控制
                        ctrl_by_pc( psUartDataRevSend );
                        Result = TRUE;
                        break;

                default:
                        psUartDataRevSend->UartErrCode = ERROR_NOCMD;
                        break;
        }
        send_rebck( psUartDataRevSend );
        uart_over();

        return Result;
}

void board_process( void )
{
        INT8U CardReadBuf[16];
        INT8U CardWriteBuf[16];
        INT8U CardKeyABuf[6];
        INT32U CardMoney;
        INT8U KeyVal;

        if( board_uart_event() == TRUE )   //计算机控制
        {
                return;
        }

        KeyVal = get_key();
        switch( KeyVal )
        {
                case KEY_1:
                        OptMode = OPT_INC_MODE;
                        lcdMsg("消费模式", 1, 3 );
                        break;

                case KEY_2:
                        OptMode = OPT_ADD_MODE;
                        lcdMsg("充值模式", 1, 3 );
                        break;

                case KEY_3:
                        OptMode = OPT_READ_MODE;
                        lcdMsg("读卡模式", 1, 3 );
                        break;

                case KEY_4:
                        OptMode = OPT_REG_MODE;
                        lcdMsg("开卡模式", 1, 3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display_no_id();
                        return;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display_no_id();
                return;
        }

        if( PcdSelect( &CardRevBuf[2] ) != MI_OK )//选卡
        {
                display_no_id();
                return;
        }
        display_id( &CardRevBuf[2] );

        cal_keyA( CardKeyABuf );                //计算密码

        switch( OptMode )
        {
                case OPT_REG_MODE:                        //新卡注册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4, Default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display_error();
                                return;
                        }
                        memset( CardWriteBuf, 0, 16 );
                        if( PcdWrite( 4, CardWriteBuf ) != MI_OK )// 写卡
                        {
                                display_error();
                                return;
                        }
                        memcpy( CardWriteBuf, CardKeyABlockBuf, 16 );
                        memcpy( CardWriteBuf, CardKeyABuf, 6 );
                        if( PcdWrite( 7, CardWriteBuf ) != MI_OK )// 修改密码
                        {
                                display_error();
                                return;
                        }
                        lcdMsg("注册成功", 1, 3);
                        bPass = 1;
                        break;

                case OPT_ADD_MODE:                //充值方式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4, Card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display_error();
                                return;
                        }
                        if( PcdRead( 4, CardReadBuf ) != MI_OK )// 读数据
                        {
                                display_error();
                                return;
                        }
                        memcpy( ( INT8U * )&CardMoney, CardReadBuf, 4 );
                        CardMoney += CARDADD;                        //充值增加100
                        memset( CardWriteBuf, 0, 16 );
                        memcpy( CardWriteBuf, ( INT8U * )&CardMoney, 4 );
                        if( PcdWrite( 4, CardWriteBuf ) != MI_OK )// 写数据
                        {
                                display_error();
                                return;
                        }
                        display_money( CardMoney );
                        bPass = 1;
                        break;

                case OPT_INC_MODE:                //消费方式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4, Card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display_error();
                                return;
                        }
                        if( PcdRead( 4, CardReadBuf ) != MI_OK )// 读数据
                        {
                                display_error();
                                return;
                        }
                        memcpy( ( INT8U * )&CardMoney, CardReadBuf, 4 );
                        if( CardMoney < 8 )
                        {
                                display_error();
                                bWarn = 1;
                                return;
                        }
                        CardMoney -= CARDREDUCE;        //消费 -8
                        memset( CardWriteBuf, 0, 16 );
                        memcpy( CardWriteBuf, ( INT8U * )&CardMoney, 4 );
                        if( PcdWrite( 4, CardWriteBuf ) != MI_OK )// 写数据
                        {
                                display_error();
                                return;
                        }
                        display_money( CardMoney );
                        bPass = 1;
                        break;

                case OPT_READ_MODE:                //读卡方式
                        if( PcdAuthState( PICC_AUTHENT1A, 4, CardKeyABuf, &CardRevBuf[2] ) != MI_OK )// 验证密码
                        {
                                display_error();
                                return;
                        }
                        if( PcdRead( 4, CardReadBuf ) != MI_OK )// 读数据
                        {
                                display_error();
                                return;
                        }
                        memcpy( ( INT8U * )&CardMoney, CardReadBuf, 4 );
                        display_money( CardMoney );
                        bPass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PcdHalt();
}

void ctrl_process( void )
{

        if( CtrlMode == CTRL_PC_MODE )
        {
                pc_process();
        }
        else if( CtrlMode == CTRL_BOARD_MODE )
        {
                board_process();
        }

        if( bPass )
        {
                bPass = 0;
                pass();

        }
        if( bWarn )
        {
                bWarn = 0;
                warn();
        }
}

网友A(2019-01-24):
能上传工程吗

网友B:
程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