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表情矩阵

楼主:
跟着学做了一把,发现好多问提啊啊啊啊
话说这个程序怎么编啊····
为毛我led点阵都木有反应呢,路都不通啊咋回事

这个怎么点亮啊

这个怎么点亮啊

网友A(2017-09-23):
你没有教程吗?流水灯会不会,一个原理的这个,先学会点亮一个,然后一组,再然后选择性点亮

网友B:
和数码管一样,一个是行一个是列,不停的刷管就好了

网友C:
上边通高电平 下边通低电平才会亮 最简单的可以找点 上边引脚代表列 下边引脚代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