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做负载的优势

楼主(2017-09-21):
  伺服电机多用于高精尖的控制系统,它具有多样化智能化的控制方式,并带有反馈系统,完成闭环控制。在测功机中,可以进行对拖,伺服电机将控制特性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测功机主要分为机柜和台架两部分,而台架主要有被测电机,扭矩转速传感器,机械负载。当前多选用伺服电机作为负载。伺服电机将电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伺服电机转子转速受输入信号控制,并能快速反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且具有机电时间常数小、线性度高、始动电压等特性。

  伺服电机可以进行电机对拖,公共直流母线采用单独的整流/回馈装置,为系统提供电能,调速用逆变器直接挂接在直流母线上,当系统工作在电动状态时,逆变器从母线上获取电能;当负载被被测电机反向拖动的时候,伺服电机将会变成发电机,能量通过母线及回馈装置直接回馈给电网,以达到节能、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等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抛开伺服电机变频电机也可以达到这电能回馈的效果啊。其实是这样的,对于变频电机更加注重的是对于频率的控制,变频电机是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通过改变电机的的频率来达到所要的转速要求,但是这种变频电机不具备更好的转矩特性,它只是克服了普通电机不适应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的需要。

  在测电机负载特性的时候,国标要求,此试验应尽可能快地进行,以减少试验过程中电机的温度变化。相比而言伺服电机的优越性就得到了极高的诠释。加载变化就需要负载电机对于给定的波形做出快速的响应,它不但具备控制精度高、控制速度快、自带PID调节功能等特点,还可模拟被试电机负载的连续工况变化的情况。在转速或转矩不是特别高或特别低的情况下,都推荐用伺服电机作为测试负载。

  伺服电机作为对拖负载,摆脱了传统测功机只能逐个负载点加载的这一局限性。在行业中ZLG致远电子MPT电机测试平台更是独创“自由加载引擎”技术,以此为核心实现了电机测试过程中的任意负载曲线加载和波形测量,满足对电机和驱动器的瞬态测量需求,让电机测试迈向新的高度。

网友A(2017-11-09):
1、精度:实现了位置,速度和力矩的闭环控制;克服了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  2、转速:高速性能好,一般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3000转;  3、适应性:抗过载能力强,能承受三倍于额定转矩的负载,对有瞬间负载波动和要求快速起动的场合特别适用;什么是水泵电机  4、稳定:低速运行平稳,低速运行时不会产生类似于步进电机的步进运行现象。适用于有高速响应要求的场合;  5、及时性:电机加减速的动态相应时间短,一般在几十毫秒之内;  6、舒适性:发热和噪音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