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电子爱好者向各位大师请教

楼主(2017-09-21):
大家好。
本人目前在国内某大学读大一,
选择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选择电气这个专业,
一是因为分数刚看好够得上,二是这也算是个热门专业吧,
兴趣的话没考虑到,算是不冷不热吧~
偶然下忽然发bbs的帖子都很好,
看了一些帖子之后觉得很有意思,
才斗胆注册了账号。

但是问题来了,
我除了高中所学的那些理论知识,其余的一无所知啊!
在生活中基本没和电打过交道,连“单片机”是什么都是查过资料才懂,
课余的知识储备更是少的可怜,
想问问各位大师应该用什么方法,看什么书才能完成高中转大学的这个过渡呢?

最近学校的社团来招新了,
我领了一个电子类社团的报名表,
然而对于上面的题我是一窍不通,
面试在即,顿感挫败……
欢迎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帮你回答电桥这个吧Rx=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回答电桥这个吧Rx=R2

谢谢您了
只可惜自己知识还不够,
希望能向您学习。

网友B:
你刚入学,还未开始学,不懂很正常。随着学习有关课程,你会慢慢懂的,不要着急。注意打好基础,就像造高楼一样,地基未打好,楼房造上去是要坍的,大学里你这个专业学生,至少有一半人没打好基础,最后瘫痪,绝不是危言纵听!

网友C:
Rx=R2,电桥电路

网友D:
可以问招新群里的学长,或和其他同学讨论

网友E:
5/6/7题都是模拟电路的知识,你可以看看书,数字电路也可以看看,其他的百度应该都可以解决

网友E:
5/6/7题可以看数电、模电的书,大一的电子新生会有这两本书,其余百度均可解决

网友F:
社团的面试应该没那么难吧,先安心学好基础吧,模电数电多学学,然后多多实际操作,学校的东西很简单,但是都是基础!自己也拓展下~

网友G:
感觉自己像功率放大器?能力可调

网友H:
电桥测电阻,四个电阻对边相乘相等

网友H:
P.I、D分别是英文Proportion(比例),Integral(积分),Differential(微分)

网友I:
帮你回答第三题后半题:这是两条预处理器指令,#include是文件包含指令,例如:#include <stdio.h>
这条指令会导致预处理器把#include后面跟的文件(即stdio.h文件)的内容替换到这条指令的位置。
#define是宏定义,例如:#define dd 100;这条指令会导致程序所有单独出现的dd被替换成100。

网友J:
从单片机学起,,寻找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