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超再生无线收模块解码问题

楼主(2017-09-22):
请问各位大神433无线模块是发什么就接收什么吗?

楼主:
用单片机发射方波,然后再用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再处理

楼主:
发射时以900us高电平和2000us底电平表示1;  450us高电平和 2000us低电平表示0。  而8个1或0组成一个字节。为了防止误码,  在每个字节的前面加一个2ms高电平和2ms低电平的起始码 为什么到解码时 if((i>=390)&&(i<=450))recedata=recedata&0xfe;   elseif((i>=800)&&(i<=860)) recedata=recedata|0x01; 390.450.800.860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从你给的几句代码来看,这是一个自定义协议的通信方式。390、450、800、860与你定时器中断时间以及协议对0和1的定义有关(390<i<450,800<i<860只是个时间区间,只要i落在这个区间,就认为接收到了0或者1)。建议楼主看一下红外通信协议,原理都差不多。需要红外发送和红外解码的程序的话,给你个例程,是坛子里下载的,程序风格很好,也很容易理解

网友A:
这个是红外收发程序

网友B:
为什么不向卖家索要产品说明书,东西是谁做的谁清楚,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红外收发程序

谢谢大神的耐心解答,原理已经懂了,想无线控制一个led灯的亮,还没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的几句代码来看,这是一个自定义协议的通信方式。390、450、800、860与你定时器中断时间以及协议对0 ...

谢谢大神的耐心解答,原理已经懂了,只想远程控制led灯亮灭,还没有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