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电机可以用容量16A的继电器吗,比如宏发HF7520

楼主(2017-09-22):
220V交流300W电机内部用的是BT139可控硅,但是发热厉害,用在密封的单片机上面怕散热不好,想用继电器(16A,HF7520),但是不知道触点灭弧怎么处理,一天几十次启停用不了多长时间
板子焊好了,用的HF7520继电器,负载电机加了压敏电阻471k(不知道对不对)
正在按每分钟开关10次进行测试,已经运行了30个小时了,就是开关1.8万次了

网友A:
电压多少?交流 还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少?交流 还是直流?

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W,只有2A,应该是你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因为没有经验,想问问,继电器能不能长期工作,

网友C:
如你说的16A还能应付

网友D:
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我做的都是这样控制的。交流接触器根据你的电机容量选择。

网友E:
如果电机开关频率不高,电机长时间使用,就用继电器,稳定,如果你要调速,电机每次使用时不长,那就用可控硅,用BT137加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机开关频率不高,电机长时间使用,就用继电器,稳定,如果你要调速,电机每次使用时不长,那就用可控 ...

不调速,就是不定时启动,可能一天几十次

网友F:
300W,220V,满载时,考虑效率功率素,约2A,考虑5倍的起动电流,最大10A,几十次动作继电器没有问题。
如果用电子开关,要考虑起动时的冲击电流,和分断时的感性电流的冲击引起的过电压。

网友G:
继电器注意反向电动势的问题,继电器的触电寿命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W,220V,满载时,考虑效率功率素,约2A,考虑5倍的起动电流,最大10A,几十次动作继电器没有问题。
如 ...

是一天几十次,就怕用不了一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少?交流 还是直流?

220V,交流,300W 水泵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注意反向电动势的问题,继电器的触电寿命也是问题

继电器线圈加了1N4007, 触点保护有的说用RC,但我不会算阻值和容量,有的说用压敏电阻,
那个有效,还请多指教

网友H:
启动不太多,可以用继电器,16A的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天几十次,就怕用不了一年就坏了

那就用 7# 说的那样,可接手动/自动装置随你挑,选自动的可做到无人值守

网友I:
只要继电器质量可靠,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使用的180w的电机都是直接用10A继电器控制的,300w的电机也不大

网友J:
如果电机开关频率不高,电机长时间使用,就用继电器,稳定,如果你要调速,电机每次使用时不长,那就用可控硅,用BT137加个散热片。
或者只要继电器质量可靠,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使用的180w的电机都是直接用10A继电器控制的,300w的电机也不大

楼主:
要加触点保护吗,我拆了一个控制器,看到是用的压敏电阻,接到电机两端,没有接到继电器两端

网友K:
继电器有几组触点?
多的话可以并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有几组触点?
多的话可以并起来用

一组16A

网友L(2020-09-12):
正常来说继电器用HF7520的是一点问题没有,触点电流16A足够大,有需要了解继电器的情况可以沟通

网友L:
16A的产品用在300W的电机正常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M:
可以用单相交流接触器与消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