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相对简单!有偿写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脉搏传感器的AD数据传输部分

楼主(2017-09-22):
新手项目,AD卡住,买了一个脉搏传感器,无奈AD没学懂,程序连不上单片机这个脉搏传感器是这个detail点tmall点com/item.htm?id=520044817760

下面是现在目前的代码,就是这个temp = ReadData(0xA4); 这里,我是根据单片机学习板来改的,我觉得这个不太行,主要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我想不用学习板的那个程序

能做的加我QQ吧,真的有点急,719359855

AD模块这个detail点tmall点com/item.htm?id=41231454336

整块的思路:传感器直接数据输入到单片机,再在数码管上显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起别名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控制动态显示数码管位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4];                                  //计数数组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一到十的数码管显示码

void delay(u16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Data(0xA4);                //AD读数函数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楼上,干脆送佛送上天

网友B:
这玩意输出的就是3V或5V模拟脉冲信号,只要加一级阻容滤波或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即可直接输入单片机I/O口计数,不需要AD转换。如果单片机自带ADC也可以也可以用多次取样软件滤波的方法,设定某值为翻转阈值,获取TTL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