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行口的问题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9-22):
51单片机设置串行口  之后用示波器怎么看不到 输出的波形呢

网友A:
还是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B:
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C:
1、P=?
2、只发了16个字节,一闪而过,之后ES中断就关闭了。再也看不见了。

网友D:
不理解就会问题多多,还是先看书学理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