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小数问题

楼主(2017-09-23):
我最近在做一个液体流速测量的装置,请问流速值计算后,需要用数码管时时显示流速,请问小数位如何选择?请各位大神告知 。

网友A:
在内存里,通常并无小数点这一说,只有一串数字,但你自己要清楚哪些单元放的是整数部分,哪些单元放的是小数部分,显示的时候,不分整数小数,统统送到显示屏上,只是在整数与小数之间放个“小数点”就OK了。
楼上说的方法不错,放大后把小数部分变成的整数,这样就没有小数了!只是在显示的时间,再把“小数点”点洽当的位置上。

网友B:
先计算好要显示的数值范围为多少,再决定要保留多少位的小数,要保留一位要显示的数值就放大10倍,保留两位就放大100倍,这样这个数值才不会有误

网友C:
七段数码管加上小数点是8位,因此写程序时最高位根据共阴极或者共阳极来设置1或0

网友C:
7段数码管加上小数点共8位,在编程时,根据共阴极或共阳极,最高位设置为1或者0

网友D:
数码管一般用查表显示的方法,若需要显示小数,直接在表中增加带小数点的表格。

网友E:
小数点你愿加哪儿就加哪儿!关键是你要知道小数点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