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12XEP100MAL和MC9S12XEP100的区别,求助!!!

楼主(2017-09-23):
各位大神,近期小弟正在做一小系统程序,遇到飞思卡尔的两款芯片,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其中前者MC912XEP100MAL一直没有找到数据手册,若是哪位大神有的话,希望共享一下 不胜感激………………!!!file:///C:\Users\jiayl\Documents\Tencent Files\1204080940\Image\C2C\69L@KLE8`}D~H~LPFQ0ACNQ.jpg

网友A:
继续找手册

楼主:
厉害  继续找  找到为止…………………………

网友B:
M = -40˚C to 125˚C;AL = 112 LQFP;是一款芯片

网友C(2018-03-22):
都是MC9S12XEP100 family下面的订购型号,不过官网显示只能订购MC9S12XEP100MAL,而不能订购MC912XEP100MAL。很有可能是以前的一种丝印命名方式,不过区别不大,芯片的mask一样表示芯片版本一样。没有表明产地的标准表明组装工厂应该是一样的。 只要引脚封装、温度一样就OK了。

网友D(2018-09-26):
同系列的单片机基本特性都差不多,具体特性官网上应该也能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