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选择电容三大因数

楼主(2017-09-23):
①电容耐压选择

电容的耐压是根据电路的电压来的,一般考虑到感性负载带来的瞬间高压,需要取耐压值相对高于电路电压的电容,电容比晶体管稍泼皮一些!正常时耐压选工作实际电压的1.6-2倍就够了!因为峰值电压是1.414倍!

②电容电容量选择

在电子电路,电容量是根据某些性能指标确定,例如:稳压滤波电路需先得到负载的等效阻值R,可以用输出电压与最大负载电流求出。取时间常数:τ=RC=(3~5)T/2(指全波整流,半波整流时再加倍),T是交流电周期。C即为滤波电容量。

若要纹波小些可取5,要求不高可取3或4。由此计算出所需电容。

对于0.1uF的小电容,也是要确定主要滤掉哪个频率段的干扰,然后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③电容介质选择

电容介质不同,其特性差异较大,用途也不完全相同。在选用电容的介质时,要首先了解各介质的特性,然后确定适用何种场合。不同的场合所使用效果差异。

例如:瓷介电容的介质是陶瓷,根据陶瓷成分不同可分为高频瓷介电容和低频瓷介电容两种(高频的用CC表示,低频的用CT表示)。高频瓷介电容容量在零点几皮法至几百皮法之间。常使用于要求损耗小、电容量稳定的场合和在高频电路中作调谐电容、振荡回路电容和温度补偿电容。电容耐压有 300V、400V和 500V等几种。容量误差分为2%、5%、10%和20%几种。低频瓷介电容容量从300pF到22000pF之间,适用于低频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