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编程修复遥控电风扇 带源码

楼主:
家里的遥控电风扇主板主控烧坏了,闲着没事用多年没有玩的51单片机进行编制程序,将原来的主板上的单片机拆除,各个功能按键和指示灯不动,把51单片机对应各个功能管脚用飞线接上,再用502胶水给固定住,防止松动。下来用KELL软件编程。经测试一切正常带自然风、睡眠风、定时功能;取消原来的遥控功能(因个人爱好,很少用遥控)。待源码需要的朋友随意下。单片机为89C51或52都行,注意时钟:11.0592,不同时钟定时时间差异大。

/************************************************************************
  家里的遥控电风扇主板烧坏了,闲着没事用闲置的STC89C51单片机做了一个控制板
  不带遥控,利用原来的按键进行设计一个控制板,经测试一切运行正常。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second,  second1, tcount, tcount1,miao;
uchar anjian,jishu,jishu1,dingshi;
uchar m,n,a,b,c;
/*===================关机特殊功能定义======================*/
sfr ISP_CONTR=0xe7;           //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
/*=============================按键功能定义=================*/
sbit s1=P3^7;        //开机、关机与 风类选择
sbit s2=P3^3;        //        关机
sbit s3=P3^5;        //摇头
sbit s4=P3^6;        //定时开关
/*==========================输出功能IO口定义==================*/
sbit sui_mian_feng =P0^0;         //睡眠风指示
sbit zi_ran_feng= P0^1;         //自然风指示
sbit gao_su=P2^5;        //高速指示
sbit zhong_su=P2^6;         //中速指示
sbit di_su=P2^7;          //低速指示
sbit beep_out=P2^4;                //蜂鸣输出
sbit yao_tou_out=P2^3; //摇头 输出
sbit gao_su_out=P2^0;        //高速 输出
sbit zhong_su_out=P2^1;//中速输出
sbit di_su_out=P2^2;   //低速输出
/*============工作时间状态指示LED灯的IO口定义===================*/
sbit timer_30=P1^0;         //定时30分钟LED指示
sbit timer_1h=P1^1;         //定时1小时LED指示
sbit timer_2h=P1^2;         //        定时2小时LED指示
sbit timer_4h=P1^3;        // 定时4小时LED指示
/*=========================延时时间函数=======================*/
void delay_1 (char sum)                   //按键消抖延时
{        char x,y;
    for        (x=sum;x>0;x--)
                 for (y=0;y<100;y++);
}
void delay_2 (char sum)                   //蜂鸣频率延时时间(82us)
{        char x,y;
    for        (x=sum;x>0;x--)
                 for (y=0;y<20;y++);
}
void delay_3 (uint sum)                   //风速延时时间 25.3        毫秒
{        uint x,y;
    for        (x=sum;x>0;x--)
                 for (y=0;y<5000;y++);
}
void  feng_min (char sum)                   //蜂鸣器声音
{         char i;
    for        (i=sum;i<100;i++)
                { beep_out=0;
                  delay_2 (10);                //10*20 时间
                  beep_out=1;
                  delay_2 (10);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1_int (void)                 //定时器中断0         初始化
{   TMOD|=0x01;                                // 定时器0工作模式 1
        TH0=0x16;                           //放定时初值
    TL0=0xf6;                          //放定时初值
    TR0=0;                                  //关闭定时器(暂时未开启)
    ET0=0;                                  //开启中断
        PT0=1;                                  //中断优先级1
        EA =1;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2_int (void)                //风类定时器中断 1 初始化
{        TMOD|=0x20;                          //工作模式2
    TH1=0x06;                        // 设定初始值        50ms
    TL1=0x06;                   //设定初始值
    TR1=0;                          //开启定时器
    ET1=0;                           //开启外部中断
        PT1=0;                                //中断优先级0
        EA =1;                                //开启总中断开关
}
/*====================外部中断1初始化=====================*/
void guan_ji_int(void)                   //外部中断 1
{
   EA =1;                                 //中断总开关
   EX1=1;                                //中断开关
   IT1=0;                        // 触发方式0,低电平触发
   PX1=1;                 //中断优先级 最高
}
/*======================外部中断1程序======================*/
void guan_ji(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关机的外部中断 2
{
          if (s2==0&&s3!=0&&anjian>=1)                // 关机
             {
                    delay_1(100);
                    if (s2==0&&s3!=0&&anjian>=1)
                            { while (s2==0) ;         //按键松手检测
                                  switch (1)
                                  { case (1):  feng_min (1);ISP_CONTR=0x20;break;}//蜂鸣后、关机、整机复位
                                }
                 }
          if (s3==0&&anjian>=1 )
                    {        delay_1(100);
                    if (s3==0&&anjian>=1)
                            {   while (s3==0) ;
                                        jishu++;
                                     switch (1)
                                          { case (1):  feng_min (1); yao_tou_out=0;  break;
                                                                default:   feng_min (1);yao_tou_out=1; jishu=0 ;break;
                                                          }
                                  }
                    }
          if (s4==0&&anjian>=1)                        //风扇定时工作时间程序
                    {  delay_1(100);                //        100*100 时间
                           if (s4==0)
                                { dingshi++;
                                  while (s4==0);
                                  switch (dingshi)
                                         { case (1):
                                                            feng_min (1); TR0=1;ET0=1;miao=1800;timer_30=0;                  break;            //0.5 小时
                                                   case (2):
                                                            feng_min (1); TR0=1;ET0=1;miao=3600;timer_30=1;timer_1h=0;        break;                //1 小时
                                                   case (3):
                                                            feng_min (1); TR0=1;ET0=1;miao=5400;timer_30=0;timer_1h=0;        break;                //1.5 小时
                                                   case (4):
                                                            feng_min (1); TR0=1;ET0=1;miao=7200;timer_30=1;timer_1h=1;timer_2h=0;break;         //2 小时
                                                   case (5):
                                                            feng_min (1); TR0=1;ET0=1;miao=9000;timer_30=0;timer_2h=0;break;                //2.5 小时
                                                   case (6):
                                                            feng_min (1); TR0=1;ET0=1;miao=10800;timer_30=1;timer_2h=0;        timer_1h=0;gao_su=1;        break;        //3小时
                                                   case (7):
                                                            feng_min (1); TR0=1;ET0=1;miao=14400;timer_2h=1;timer_1h=1;        timer_4h=0;gao_su=1;        break;        //4 小时
                                                   case (8):
                                                            feng_min (1); TR0=1;ET0=1;miao=28800;timer_1h=0;timer_4h=0;        gao_su=1;            break;                //5 小时
                                                   case (9):
                                                            feng_min (1);TR0=1;ET0=1;miao=28800;timer_1h=1;        timer_2h=0;timer_4h=0;        break;                //6 小时
                                                   case (10):
                                                            feng_min (1);TR0=1;ET0=1;miao=28800;timer_1h=0;timer_2h=0;timer_4h=0;        break;                //7 小时
                                                   case (11):
                                                            feng_min (1);TR0=1;ET0=1;miao=28800;timer_30=0;timer_1h=0;timer_2h=0;timer_4h=0; break;        //7.5小时

                                                   default: feng_min (1);TR0=0;ET0=0;dingshi=0;        miao=0; timer_2h=1;        timer_1h=1;        timer_4h=1;timer_30=1;break;
                                                 }
                                }
                }
}
/*===========================定时器中断0(关机)程序==============================*/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控制
         {        tcount1++;
            TH0=0X16;
                TL0=0Xf6;                                                  //50ms
            if(tcount1==20)                                //1秒时间
                  {  tcount1=0;
                     second1++;
                         timer_30=~timer_30;          //定时闪亮指示
                         if(second1>=miao)                 //设定的定时时间等于当前时间
                          {         second1=0;
                             for (a;a<10;a++)
                                  {         feng_min (1) ;
                                         beep_out=1;
                                     delay_3(20);                 //间隔1 秒  60*5000 时间
                                  }
                                  ISP_CONTR=0x20;                 // 整机复位关机(由软件)
                           }
                  }
    }
/*==============================定时器1中断(风类选择)工作程序====================================*/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模拟风与自然风选择控制
         {
            tcount++;
                TH1=0x06;                        // 初始数        50ms
        TL1=0x06;                         //0.25毫秒
            if(tcount==2386)                //0.5 秒
                  {
                     tcount=0;
                     second++;
                         zi_ran_feng=~zi_ran_feng;
                     if (second>=m&&n==1)                // 进行设定的自然风程序        180秒  6 次
                            {  second=0;gao_su = 1; zhong_su = 1;  di_su=1;gao_su_out = 1; zhong_su_out = 1;  di_su_out=1;
                                   delay_3(60);                          //  5 *10000
                                   for (b;b<2;b++)
                                        {
                                         gao_su_out = 0;
                                         gao_su=0;
                                         delay_3(700);                                        //工作17秒   1200*10000
                                         gao_su_out = 1;
                                         gao_su=1;                                           //停机
                                         delay_2(100);                                 //  100*20
                                          zhong_su_out = 0;                         // 关2 档
                                         zhong_su=0;
                                         delay_3(400);                                 //         工作 10秒
                                         zhong_su_out = 1;
                                         zhong_su =1;                           //停机
                                         delay_2(100);                           //
                                         di_su_out = 0;
                                         di_su=0;                                  //工作 5秒
                                         delay_3(200);
                                         di_su_out = 1;
                                         di_su=1;
                                         delay_2(100);
                                   }
                                   b=0;
                           }
                         if (second>=n&&m==1)                //进行设定的睡眠风程序360秒 4 次
                                       {  second=0;         gao_su = 1; zhong_su = 1; di_su=1;gao_su_out = 1; zhong_su_out = 1;  di_su=1;
                                                  delay_3(60);
                                                  for (c;c<4;c++)
                                                      {
                                                                   gao_su_out = 0;
                                                     gao_su=0;
                                                     delay_3(200);
                                                                 gao_su_out = 1;
                                                     gao_su=1;
                                                                 delay_2(100);
                                                             zhong_su_out = 0;
                                                                 zhong_su=0;
                                                                 delay_3(600);                         //工作        15秒
                                                                 zhong_su_out = 1;
                                                                 zhong_su =1;                        //停机
                                                                 delay_2(100);
                                                                 di_su_out = 0;
                                                                 di_su=0;
                                                                 delay_3(400);                        //工作 10秒
                                                                 di_su_out = 1;
                                                                 di_su=1;
                                                                 delay_3(400);                        //停机         10秒
                                                        }
                                                        c=0;
                                        }
                 }
          }
/*===================================风扇运行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1_int ();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2_int ();        //定时器1初始化
        guan_ji_int();        //外部中断1初始化
        delay_3 (1);   //缓冲25.3毫秒
        while(1)   //无条件永远执行大循环
        {

                if(!s1)                        //开机和进行速度选择 ;睡眠风和自然风选择
                 {
                         delay_1(100);         //按键消抖延时
                    if (s1==0)
                          {
                            anjian++;
                                   while (s1==0) ;        //松手检测
                           }
                         if (anjian>5)
                           anjian=1;
                  switch (anjian)
                                      {
                                                 case (1):
                                                            feng_min (1);tcount=0;second=0;TR1=0;ET1 =0;di_su = 0;di_su_out=0; zhong_su = 1;zhong_su_out = 1;gao_su = 1;gao_su_out = 1;zi_ran_feng=1;sui_mian_feng =1;break; //工作在低速
                                                 case (2):
                                                                    feng_min (1);tcount=0;second=0;TR1=0;ET1 =0;di_su = 1;di_su_out=1; zhong_su = 0;zhong_su_out = 0;gao_su = 1;gao_su_out = 1;zi_ran_feng=1;sui_mian_feng =1;break; //工作在中速
                                                 case (3):
                                                                        feng_min (1);tcount=0;second=0;TR1=0;ET1 =0;di_su = 1;di_su_out=1; zhong_su = 1;zhong_su_out = 1;gao_su = 0;gao_su_out = 0;zi_ran_feng=1;sui_mian_feng =1;break; //工作在高速
                                                 case (4):
                                                            feng_min (1); TR1=1;ET1 =1;di_su_out=1; di_su=1;zhong_su = 0;zhong_su_out = 0;gao_su = 1;gao_su_out = 1;zi_ran_feng=0;sui_mian_feng =1; m=15;n=1; break;         //开启自然风模式
                                                 case (5):
                                                            feng_min (1); TR1=1;ET1 =1;di_su_out=0;di_su=0; zhong_su = 1;zhong_su_out = 1;gao_su = 1;gao_su_out = 1;zi_ran_feng=1;sui_mian_feng=0; n=120;m=1; break;        // 开启在睡眠风模式
                                           }
                 }
           if (s2==0&&anjian>=1)                // 关机
                     {
                            delay_1(100);         //按键消抖
                            if (s2==0)
                                    { while (s2==0) ;         //松手检测
                                         /* jishu1++;          */
                                          switch (1)
                                          {
                                                            case (1):  feng_min (1); dingshi=0;tcount=0;second=0;tcount1=0;second1=0;anjian=0;TR0=0;ET0 =0; TR1=0;ET1 =0;timer_2h=1;timer_1h=1;        timer_4h=1;timer_30=1;zi_ran_feng=1;sui_mian_feng=1;gao_su=1;gao_su_out=1;zhong_su=1;zhong_su_out=1;di_su=1;di_su_out=1;         break;                  //进行关机
                                                          }
                                        }
                         }
                if (s3==0&&anjian!=0)        //风扇摇头开和关
                      {
                            delay_1(100);        //        按键消抖
                            if (s3==0)
                                    {
                                            jishu++;
                                                   while (s3==0) ;                 //松手检测
                                    switch (jishu)
                                          { case (1):  feng_min (1); yao_tou_out=0;  break;
                                                            default:  feng_min (1);yao_tou_out=1; jishu=0; break;
                                                                  }
                                         }
                                  }
                if (s4==0&&anjian>=1)                        //风扇定时工作时间选择程序
……………………

网友A(2017-09-23):
电路原理图随后补上

网友A:
电路图已经完成,请大家指教!

电风扇修复程序的电器原理图

电风扇修复程序的电器原理图

网友A:
谢谢!

风扇原理图(重新上传)

风扇原理图(重新上传)

网友B:
LZ,还留一手,新手想仿制电路图这关就卡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还留一手,新手想仿制电路图这关就卡壳了

有电路图啊 放大以后可以看得很清晰

网友D:
正在学习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E:
can i using all brand fan reamote control

网友F(2018-01-19):
第一个rar文件是HEX文件,C语言就更好了。

网友G:
楼主资料大好了,刚好有一个坏的没丢.有时间试下

网友G:
没有遥控,美中不足

网友H(2018-03-08):
想加遥控功能

网友I:
哈哈 很好的应用  我玩单片机很多年了  几乎没给自己做过东西 都是给别人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