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8.6仿真STM32点亮LED

楼主(2017-09-23):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  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while(1)
{
   LED1(ON);
  delay(0x02FFEF);
   LED2(ON);
  delay(0x02FFEF);
  LED3(ON);
  delay(0x02FFEF);
  LED1(OFF);
  delay(0x02FFEF);
  LED2(OFF);
  delay(0x02FFEF);
  LED3(OFF);
  delay(0x02FFEF);
}
}
void delay( 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网友A(2021-06-07):
引用 网友B: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 ...

菜单'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分别添加VDDA/VCC和VSS/VSSA

网友A:
菜单'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分别添加VDDA/VCC和VSS/VSSA

网友C(2020-10-14):
没有proteus仿真图

网友D:
VCC and GND nets are connected - check net GND!
有大佬解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CC and GND nets are connected - check net GND!
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下层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没有头绪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0-08-03):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SS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怎么解决的啊!!!求帮助

网友F(2020-06-03):
复杂点的,可以加个按键控制实现不同功能闪烁

网友F: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 ...

在protues菜单的设计的配置电网里将VDDA和VSSA添加到网络上试试

网友G:
我是用cubeMx和keil5mdk,在主函数用了HAL_GPIO_WritePin这个函数对PC456同时输出低电平,protues的电路用了你的,仿真没出错,LED就是不会亮,求解

网友H(2020-04-28):
引用 网友B: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 ...

电源网络没有设置

网友I(2020-03-24):
值得借鉴学习,一起完善proteus8.6仿真的实例

网友J(2019-12-16):
不错呀 支持以下 下来看看

网友E:
VCC and GND nets are connected - check net GND!
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2019-11-09):
引用 网友B: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 ...

点上面的 Design  然后点Configure Power Rail..…  把电源网络加入进去就好了

网友L(2019-06-21):
为什么我的仿真不了呢

网友M:
请问楼主还有中断开关控制led灯的代码

网友N:
很不错,试了一下可以OK

网友O:
赞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P:
很多年不用了,总是提示电源设置有问题

网友Q(2019-04-17):
可以,这个很赞

网友R:
程序出错

网友N:
翻车了 , 就是点不亮

网友S:
仿真是按照C语言程序来仿真吗

网友T:
proteus最新版本还是不错的。stm32仿真还是给力的

网友U:
出错了???
#include "stm32f10x_lib.h"
file.c: 0 warnings, 1 error
".\project.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V:
这个仿真不用画出最小系统吗?

网友W(2019-02-26):
这个代码不是在proteus里写的,只是原理图是用proteus画的。

网友X(2018-11-12):
看起来非常不错,来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Y: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Z(2018-12-13):
有学习意义,真的很不错,加油

网友AA:
先收下,再看看

网友AB(2019-01-14):
为什么我的有01逻辑变化,但是灯不亮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为什么我的有01逻辑变化,但是灯不亮

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