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动机控制系统调试—ADC采样问题求解

楼主:
电机:永磁同步电机
芯片:英飞凌TC1782,12位分辨率
母线电压:30V
目前在做电机控制器的调试工作,在ADC三相电流采样部分,遇到如下问题:发现三相电流ADC模拟采样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在这个环境下不管如何调节占空比采集到的三相模拟采样都是2025上下,为此直接测量了电流传感器直接输出采样电压,结果也是基本维持在2.481-2.496之间;采样的电路走向为:在驱动板上采样结果输出一个集成放大器LM2901Q之后就直接输出到控制板了,控制板的处理过程如下图,输入2.48,然后输出1.08V,然后到DSP

请求,各位路过的大神门指点下这种问题可能导致的情况是什么,感谢

网友A(2017-09-23):
没看明白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在电机正常转动的情况下,采集计算出来的三相电流不是正弦变化的,也没有相位差,dq轴电流竟然是正弦变化,由于这种情况出现,进而观察三相直接采用结果才有了我提问的问题,不知现在可表述清楚了

网友C:
LM2901Q在哪?采样点在哪?交代问题怎么让人费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M2901Q在哪?采样点在哪?交代问题怎么让人费心呢?

很抱歉我的问题让大家困扰了,是这样的驱动板的电路图我没有,我是通过测量驱动板的电路然后了解这个采用的走向的,由电流传感器的信号线连接到驱动板后就直接连接到LM2901Q了,中间没有别的,2901Q的输出然后直接就连接到控制板了,就是我附件中的图,PHASEW_CURRENT0就是来自LM2901Q的信号,输出的IW_AIN10和IW_SH_AIN27是最后输入DSP模拟通道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