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无刷电调,库函数和寄存器版本源码

楼主:
免费提供给各位新朋友,也算是自我记录,养成爱分享的好习惯,欢迎各位坛友一起讨论技术,有问题直接回复,我看见会回复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库函数)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4_PWM_Init(199,7199);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4,5);
  while(1)
        {
                 if(KEY0==0)
                {
                  TIM_SetCompare1(TIM4,10); //45度
                }
                if(KEY1==0)
                {
                        TIM_SetCompare1(TIM4,15);   //90度
                }
                if(KEY2==0)
                {
                  TIM_SetCompare1(TIM4,20);          //135度
                }
                if(WK_UP==1)
                {
                  TIM_SetCompare1(TIM4,25);   //180度
                }
        }
}

网友A(2017-09-23):
抱歉抱歉,这个是库函数和寄存器版本调试舵机的程序,最近搞这俩,在一起搞混了,电调的之前发过帖子,有需要舵机的朋友来看看,待会我还会穿一个pac9685驱动来操控16个舵机的,最多可以驱动992路舵机,非常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