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遥控小车可调速pwm,带灭火,寻迹,超声波避障,l298n驱动

楼主:
基本功能写在题目,有需要的朋友就去看看,免费下载,欢迎讨论,这个是假期做的,开学又做了一个平衡车,用的stm32f103c8t6,硬件都是自己拼凑的,但是程序是某小车之家的,还在学习中,,pid是个难啃的骨头,现在感觉不会的太多了,需要不断学习,平衡小车的程序太大发不上来,以后等我做了一些改进,修改一半以上再发吧, 现在程序完全是人家的,网上都有,我也就不发了,这个简单的51车仅供玩耍,没大技术,就是为了把多余的零件 凑成东西,要不瞅着乱乱的,不多说了,下载去吧,骚年们

蓝牙控制pwm和l298n和超声波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O引脚定义: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以上为电机驱动板输入引脚定义,
//IN1和IN2控制左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1和OUT2接左轮电机,
//IN3和IN4控制右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3和OUT4接右轮电机
sbit L_PWM=P1^4;           //左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sbit R_PWM=P1^5;           //右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宏定义
#define L_go      IN1=0;IN2=1 //左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1;IN2=0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0;IN4=1 //右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1;IN4=0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car_go                                L_go;R_go;                //小车前进
#define car_back                        L_back;R_back        //小车后退
#define car_left                        R_go;L_stop                //小车左转弯
#define car_right                        L_go;R_stop                //小车右转弯
#define car_stop                        L_stop;R_stop        //小车停车
#define car_left_360        R_go;L_back                //小车向左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define car_right_360        L_go;R_back                //小车向右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数据定义
unsigned char l_tt=0;        //定时器计数用
unsigned char l_Lpwm=0;        //左轮PWM占空比值,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unsigned char l_Rpwm=0;        //右轮PWM占空比值,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uchar buf,count1,count3,count4,count5;
/*************超声波定义************/
double distance;
sfr T2MOD=0x0c9;    //T2MOD在reg52.h中没有定义,这里进行定义
sbit Trig=P2^5;
sbit Echo=P3^2;
bit succeed_flag=0;
uchar code table2[]="0123456789. ";
/*********声音传感器模块io**************/
sbit io=P3^7;
/*********火焰传感器模块D0**************/                 //剩余端口33 26 27
sbit D0=P1^6;
sbit D1=P1^7;
sbit ji1=P2^4;           //继电器1端口
/*****************************寻迹**************************/
sbit xun1=P2^0;
sbit xun2=P2^1;
sbit xun3=P2^2;
sbit xun4=P2^3;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c;
        while(t--){
                c=10000;
                while(c--);
        }
}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a ;
         for(a=0;a<20;a++);
}
void display_distance(int m)
{
   unsigned int num2;
   LCD_set_position(0x4b);

    num2=m%1000/100;
    LCD_write_data(table2[num2]);
    delay1ms(2);
    num2=m%100/10;
    LCD_write_data(table2[num2]);
    delay1ms(2);
        num2=m%10;
    LCD_write_data(table2[num2]);
    delay1ms(2);
}
//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LCD_initial();          //1602chushi初始化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TMOD|=0X11;                        //定时器方式1,16位计数器,用来计数时间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4;
        TR0= 1;
        ET0= 1;                delay1ms(20);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0xfd;
    TH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delay1ms(20);

    Trig=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2MOD=0;  //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ji1=1;           //先关闭风扇

    l_Lpwm=l_Rpwm=4;           //起始pwm
        car_stop;                          //起始状态
        LCD_set_position(0x0b);
        LCD_prints("STOP ");

           LCD_set_position(0x09);           //单位名称
        LCD_prints("S:");
        LCD_set_position(0x49);
        LCD_prints("L:");
        LCD_set_position(0x4e);
        LCD_prints("cm");
        while(1)
        {
                EA=0;  //关总中断
        IT0=1;
        Trig=1;//超声波输入端
        delay_20us();   //延时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A=1;
        EX0=1;
        TR2=1;          //启动定时器1
        delay1ms(20);      //等待测量的结果

                display_distance(distance);  //刷新距离

              if(count1==1)
                {
                        if((3<distance)&&(distance<25))
                        {
                          car_back;Delay(8);
                          car_left_360;Delay(6);
                          car_go;
                        }
                }
                if(count3==1)                   //听声音前进
                {
                        if(io==0)                        //如果有声音,小车前进一下
                        {
                            car_left_360;  Delay(2);
                                LCD_set_position(0x06);LCD_prints("pa");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 GO  ");
                        }
                        else
                        {
                                car_stop;
                                LCD_set_position(0x06);LCD_prints("  ");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STOP ");
                        }
                }
                if(count4==1)                        //灭火
                {
                        if(D0==0||D1==0)
                        {
                           ji1=0;
                           LCD_set_position(0x01);LCD_prints("fire");
                        }
                        else
                        {
                           ji1=1;
                           LCD_set_position(0x01);LCD_prints("    ");
                        }
                }
                if(count5==1)                        //寻迹
                {
                  car_go;
                  if(xun1==1||xun2==1)
                  {
                          car_left;Delay(1);
                  }
                  if(xun3==1||xun4==1)
                  {
                          car_right;Delay(1);
                  }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是0号
{
    TR2=0;
    EX0=0;
    distance=(TH2*256+TL2+59)*0.0172;  //厘米
    succeed_flag=1;//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TH2=0;          //定时器2清零
    TL2=0;      //关闭外部中断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0XFC;          //定时1毫秒,10格调速,为100HZ频率,此频率下效果比较好,过大有噪声,过小振动大
        TL0=0X17;
    l_tt++;
        if(l_tt>9)l_tt=0;        //比较用,10格调速

        if(l_tt<=l_Lpwm){//左调速,占空比数值越大,输出高电平时间越宽,电机转速越高,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L_PWM=1;
        }
        else{
                L_PWM=0;
        }
        if(l_tt<=l_Rpwm){//右调速,同上
                R_PWM=1;
        }
        else{
                R_PWM=0;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buf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switch(buf)
   {
      case 0x31: car_go;count1=1;;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 GO  "); break;  //  count1判断距离躲避墙
      case 0x32: car_stop;count1=0;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STOP "); break;  //
      case 0x33: car_left;count1=0;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LEFT "); break;  //
      case 0x34: car_right;count1=0;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RIGHT"); break;  //
      case 0x35: car_left_360;count1=0;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L_360"); break;  //
      case 0x36: car_right_360;count1=0;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R_360");   break;  //
      case 0x37: car_back;count1=0;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BACK ");break;  // count2判断距离躲避墙
          case 0x38: l_Lpwm+=1;l_Rpwm+=1; if(l_Lpwm==10||l_Rpwm==10){l_Lpwm=l_Rpwm=9;}break;  // 速度加
          case 0x39: l_Lpwm-=1;l_Rpwm-=1; if(l_Lpwm==3||l_Rpwm==3){l_Lpwm=l_Rpwm=4;}break;         //速度减
          case 0x40: count3=1; break;                //判断声音
          case 0x41: count3=0; break;
          case 0x42: count4=1; break;                        //判断火焰
          case 0x43: count4=0; break;
          case 0x44: count5=1;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XUNJI");break;
          case 0x45: count5=0; LCD_set_position(0x0B);LCD_prints("STOP "); break;
          default:break;  //接受到其它数据,蜂鸣器响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注意!!!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TF2=0;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7-10-12):
一直想坐一辆自己的小车,现在就开始吧

网友B(2018-01-19):
小车车让我拆掉啦,哈哈哈,换成了一个平衡车,因为这个车太慢,没意思了,改天上平衡车程序和图,最近在画平衡车的板子,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