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7段数码管段选编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9-24):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DAT = P0^2;
sbit CLK = P0^1;
//////////////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
    uchar j;
    for(i = 0; i < x; i++) for(j = 0; j <= 148; j++);
}

//名称: Keyscan()
//功能: P1外接4×4按键, 用扫描法读出键值
//返回: 按键值0~15/如无键按下, 返回16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i, j, temp;
    uchar Buffer[4] = {0xef, 0xdf, 0xbf, 0x7f};
    for(j = 0; j < 4; j++)//循环四次
    {
        P1 = Buffer[j];         //在P1高四位分别输出一个低电平
        temp = 0x01;            //计划先判断P1.0位
        for(i = 0; i < 4; i++) //循环四次
            {
            if(!(P1 & temp))      //从P1低四位,截取1位
            return (i + j * 4); //返回取得的按键值
            temp <<= 1;           //判断的位,左移一位
            }
    }
    return 16;                //判断结束,没有键按下,返回16
}                               //呵呵,实质性的语句不过8行,就是这么简练!

// 功能: 经由 P0 驱动 164,再使得共阳数码管显示 0~F
//参数: k (键盘数值)

void Display(uchar k)
{
    uchar code table[16]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段码
    uchar i, j;
    j = table[k];             //取出段码
    for(i = 0; i < 8; i++)
        {
        DAT = j & 0x01;         //低位在前
        CLK = 0;
        Delay_1ms(1);
        CLK = 1;
        j >>= 1;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Value = 16, Key_Temp1, Key_Temp2;//两次读出的键值
    P0 = 0xff;
    while(1)
    {
                                          //---------以下读入按键、消抖、等待按键释放

        P1 = 0xff;
        Key_Temp1 = Keyscan();          //先读入按键
        if(Key_Temp1 != 16)
            {                           //如果有键按下
            Delay_1ms(10);               //延时一下
            Key_Temp2 = Keyscan();        //再读一次按键
            if (Key_Temp1 == Key_Temp2)
            {                             //必须是两次相等
            Key_Value = Key_Temp1;       //才保存,这就是消除抖动
            Display(Key_Value);          //显示键值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