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自动控速

楼主(2017-09-24):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C0 0xf8
#define TLC0 0xcc   //2ms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数码管,0-9段码表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8]={0,0,0,0,0,0,0,0};
unsigned char Data[4]={0,0,0,0};
unsigned char Arry[4]={0,0,0,0};
bit flag1=0;
bit flag0=0;
uchar i=0;
sbit AddSpeed=P1^1;
sbit SubSpeed=P1^2;
sbit PWM_FC=P1^0;
int e=0,e1=0,e2=0;                        //pid 偏差
float uk=0,uk1=0.0,duk=0.0;        //pid输出值
float Kp=5,Ki=1.5,Kd=0.9;        //pid控制系数
//float Kp=10;
int out=0;
uint SpeedSet=1000;
uint cnt=0;
uint Inpluse=0,num=0;                //脉冲计数
uint PWMTime=0;                                //脉冲宽度
unsigned char arry[];
void SendString(uint ch);
void PIDControl();
void SystemInit();
void delay(uchar x);
void PWMOUT();
void SetSpeed();
void SegRefre();
/**************主函数************/
void main()
{
        SystemInit();//系统初始化
        while(1)
        {
                SetSpeed();//设置速度
                SegRefre();//更新数码管显示
                PWMOUT();  //PWM输出
                if(flag0==1)
                {
                        flag0=0;
                        ES=0;//关串口中断,避免TI引起串口中断
                        TI=1;//printf前TI置1
                        printf("%f",(float)(num>>8));//脉冲计数
                        printf("%f",(float)num);         //脉冲计数
                        while(!TI);
                        TI=0;           //TI软件清除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

//PID偏差控制计算
void PIDControl()        //pid偏差计算
{
        e=SpeedSet-num;//设置速度-实际速度,两者的差值
        //对应于增量式PID的公式Δuk=uk-u(k-1)
//        duk=(Kp*(e-e1))/100;//只调节P
        duk=(Kp*(e-e1)+Ki*e)/100;//只调节PI
//        duk=(Kp*(e-e1)+Ki*e+Kd*(e-2*e1+e2))/100;//调节PID
        uk=uk1+duk;//uk=u(k-1)+Δuk
        out=(int)uk;//取整后输出
        if(out>250)        //设置最大限制
                out=250;
        else if(out<0)//设置最小限制
                out=0;
        uk1=uk;                  //为下一次增量做准备
        e2=e1;
        e1=e;
        PWMTime=out;  //out对应于PWM高电平的时间
}

//较短的延时。注意delay的值不要超过255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50;j>0;j--);//接近500us
}

//PWM输出
void PWMOUT()
{
        if(cnt<PWMTime)//若小于PWM的设定时间,则输出高电平
                PWM_FC=1;
        else                   //否则输出低电平
                PWM_FC=0;
        if(cnt>250)    //超过限制清零
                cnt=0;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Init()
{
        TMOD=0X21;    //T1用于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 T0用于定时
        TH0=THC0;          //2ms定时,晶振频率是11.0592MHz,事先算好装入THC0中
        TL0=TLC0;          //2ms定时,晶振频率是11.0592MHz,实现算好装入TLCO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EX0=1;                  //允许外部中断
        IT0=1;                  //中断方式设置为下降沿
        //用于串口调试时用
        PCON=0x00;         //SMOD不加倍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e =0;                 //PID的差值初值均为0
        e1=0;
        e2=0;
}

//设置转速
void SetSpeed()
{
        if(AddSpeed==0)//按键
        {
                delay(200);//消抖
                if(AddSpeed==0)//再次判断按键
                {
                        SpeedSet+=100;//速度增加
                        if(SpeedSet>9999)//超限
                                SpeedSet=9999;//设置为最大9999
                }
        }
        if(SubSpeed==0)//按键
        {
                delay(200);//消抖
                if(SubSpeed==0)//按键
                {
                        SpeedSet-=100;//速度减
                        if(SpeedSet<0)//低于速度的最小值
                                SpeedSet=0;//速度置零
                }
        }
}

//数码管显示更新
void SegRefre()                  //显示刷新
{
        Data_Buffer[0]=SpeedSet/1000;
        Data_Buffer[1]=SpeedSet%1000/100;
        Data_Buffer[2]=SpeedSet%100/10;
        Data_Buffer[3]=SpeedSet%10;
        Data_Buffer[4]=num/1000;
        Data_Buffer[5]=num%1000/100;
        Data_Buffer[6]=num%100/10;
        Data_Buffer[7]=num%10;
}

//外部中断,统计脉冲数目,实际上是统计电机的转速
//在实际中,电机没有一根线引出来可以表示他的转速,只能通过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的方式测量转速
//脉冲一次下降沿对应于一次自增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

//定时器T0操作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静态变量,退出程序值保留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static unsigned int aa=0;
        TH0=THC0;//重新赋初值
        TL0=TLC0;
        aa++;
        if(aa==50)//每100ms
        {
                aa=0;
                flag0=1;
        }
        cnt++;        //pid 周期
        Bit++;
        time++;  //转速测量周期
        if(Bit>8) Bit=0;//数码管总共只有8位,超过8位则在程序上进行清零
        //数码管显示部分
        P0=0xff;
        P2=Duan[Data_Buffer[Bit]];
        switch(Bit)
        {
                case 0:P0=0X7F;break;
                case 1:P0=0XBF;break;
                case 2:P0=0XDF;break;
                case 3:P0=0XEF;break;
                case 4:P0=0XF7;break;
                case 5:P0=0XFB;break;
                case 6:P0=0XFD;break;
                case 7:P0=0XFE;break;
        }
        //数码管显示部分
        if(time>500)//每1s处理一次脉冲
        {
                time=0;
                num=Inpluse*15;//实际转速,*15是由电机决定的,电机的一个脉冲对应着电机转过了15转
                Inpluse=0;           //清零,为下一次计数做准备
                PIDControl();  //调用PID控制程序
        }
}

//串口中断,用于对串口的数据进行处理
void u_int(void) interrupt 4
{
        ES=0;//关串口中断,避免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造成影响
        if(RI)//若有RI==1,由RI产生中断
        {
                RI=0;//RI标志位必须通过软件进行清零
                arry[i]=SBUF;//将字符赋到arry中
                i++;                 //下一个数
                if(i>3)                 //接收完了指令,进行数据处理,一共有arry[0],arry[1],arry[2],arry[3]四个数据
                {
                        flag1=1;//将标志置1
                        i=0;        //i清零,重新计数
                }
                if(flag1)        //若flag1==1
                {
                        flag1=0;//flag1清零
                        SpeedSet=(arry[0]-'0')+(arry[1]-'0')*10+(arry[2]-'0')*100+(arry[3]-'0')*1000;//获得的速度值
                        //由于串口发送的是字符,所以要减去'0'
                }
        }
        else//对应的由TI产生中断
                TI=0;//TI由软件进行清零
        ES=1;//处理完后再开中断
}

PID自动控速

网友A(2019-07-30):
这是稳定占空比吧???考虑外界阻力的时候不能稳定速度

网友B(2022-08-04):
请问这里1000的转速是每秒还是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