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c51 V9.00编译时出现错误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家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里?
一个小c程序用c51 V9.00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各位能否帮忙看看是哪里不对?有的书中p0口的第0位用p0_0表示,有的书中我看到p1口的第0位用p10表示,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包含文件 STC15W4K.H 我是从www点stcmcu点com下载了·STC15Fxxxx.H后改名成 STC15W4K.H的。谢谢。

网友A(2017-09-24):
STC15W4K.H文件开始部分的截图

网友B:
删掉全部重新再来一次

网友C:
自定义名称p1_0或p10都是一样的,也可用其他名称,只要不与关键字相同就行,你编译报错是因为sbit p0_0=p0^0;用了小写,应该用大写P0^0;.

网友D:
也许程序写错了吧

网友E:
是不是用汉语的拼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定义名称p1_0或p10都是一样的,也可用其他名称,只要不与关键字相同就行,你编译报错是因为sbit p0_0=p0^ ...

您说的对,谢谢您。我把P改成大写,编译通过了,但是出现了7个警告。
其中一个是“C:\KEIL\C51\INC\STC15W4K.H(532): warning C322: unknown identifier”
这个532指的是STC15W4K.H文件的第532行?C322指的是错误代码?整个警告是第532行有未定义的标识符?

网友A:
同时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F:
知道#INCLUDE,是干什么的吗?
弄清楚这个,你才会真正的明白,否则以后永远是糊里糊涂,拧不清。

网友A(2023-10-24):
引用 网友F:
知道#INCLUDE,是干什么的吗?
弄清楚这个,你才会真正的明白,否则以后永远是糊里糊涂,拧不清。

谢谢您的回复,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论坛才出现您的回复的提醒,包含文件里的定义真的需要花时间理解,不然真的一头雾水。

网友G:
P要大写!

网友A:
是的,改过来后正常了

网友H:
注意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