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定频率的方波,不同的占空比去控制高频电磁阀

楼主(2017-09-24):
我想用一定频率的方波,不同的占空比去控制高频电磁阀(一秒动作3次)开启和关闭的时间来改变流速,电磁阀规格是直流12V,5W,请问这个过程单片机与电磁阀如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光耦隔离
2、隔离后,再驱动电磁阀

mos管模块可以么

网友B:
不太行,阀动作太快,会很快报废。你用的算不上方波了,用定时器。

网友C:
CPU_IO→光藕→达林顿晶体管+12VDC+电磁阀+续流二极管+电阻

网友D:
需要逻辑电平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