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一块二手郭天祥开发板,写入程序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过来请教下

楼主(2017-09-24):
板子看着挺新的,跟着单片机教程烧写程序的时候,开发板冷启动不了,接usb1口的时候开关可以控制led跑马灯,据说是以前写入的,但是接usb2下载口烧写新程序的时候,按开关没有作用,指示灯一直常亮,开发板好像断不了电,我的所有操作都是跟着教程来的,懂得大佬指点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板子应该没有问题,USB1主要是提供电源,USB2或COM用于通讯和下载程序。如果用USB2下载程序,USB1也必须连接。
TX-1C单片机实验板使用手册V3.0.pdf (2.28 MB, 下载次数: 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应该没有问题,USB1主要是提供电源,USB2或COM用于通讯和下载程序。如果用USB2下载程序,USB1也必须连 ...

教程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只连接了usb2,讲功能的时候usb2既可以供电也可以下载。主要是我烧写程序的时候,d10常亮,开关不能关闭冷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程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只连接了usb2,讲功能的时候usb2既可以供电也可以下载。主要是我烧写程序的时候 ...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哪个型号,TX-1C是不可以由USB2供电的,USB1必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