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最小系统版问题求助 LED不闪

楼主:
单片机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在买的最小系统版上测试过了;

然后我照这个文章在面包板上搭建了个最小系统,然后烧了个led闪烁的程序,程序可以烧进去,但是LED不闪;

用STC12c5a60s2替换STC89c52rc后灯会闪的超快(应该是STC12比STC89计算能力强的原因吧?),而且只能用烧录器引过来的电源。面包板电源不起作用;

求解!!!谢谢了!!!

网友A(2017-09-25):
STC89c52rc是12T单片机,STC12c5a60s2是1T单片机,速度快6~12倍,原来程序中的延时函数要改写。

网友B:
烧完程序后要重启,只接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完程序后要重启,只接电源。

没用啊

网友D:
你是用P0驱动LED吧,别忘了上拉电阻。另89和12系列延时时间需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P0驱动LED吧,别忘了上拉电阻。另89和12系列延时时间需要修改。

我换到P1^0也不行;P1的几个脚默认高电平输出的电压是正常的,但是接上LED后Led两脚的电压只有2点多伏(LED发光暗)

网友E:
这种情况只能先查电源,你连接好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如果5V不正常:连线接触不良、电解电容接反了,面包板有损坏点。

网友E:
还有一点,这种用面包板的,晶振不容易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