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温度检测 求大神

楼主(2017-09-25):
谁会做大气压监测的产品,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做过,还是无线的,但是不知道楼主要求是什么,要实现那些功能?但是实现说好,不同传感器测量误差很大,即使是同一个传感器,同一天的气压也是时刻在变化,最大日变化幅度能达到1KPa以上,所以,很多人用测气压的办法来测海拔,我只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