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疯了,程序下载不进,换了单片机开发板也不行

楼主:
2块开发板,4片单片机,
   先说第一块开发板:100多买的,烧录100次,能成功2次,最后是彻底不行了
,可能总共没烧录成功45次,手都开关起了泡!换电脑3台,XP和7系都试了,有
时搞的次数多了,USB接口都失去作用了(USB键盘失灵),要重启电脑才行。
   怕是单片机有问题,又买了2片,网上随便买的,还是不行。
   好吧,又买了块开发板,重新安装烧录软件,用此开发板的送单片机,内有
程序,运行也可以,想重新烧录别的程序,操作了几万次,没一次能行,换了一
块单片机,可以了,但有时开关1次能成功,有时开关10次才能成功,有时也不
行,但成功率大大的升高了。
   又用老的开发板试,居然又好了,不是说每次都行,但有时多开关几次行,
比起以前强多了,但烧录次数不能超过5次,不然电脑USB接口还是会死。
   还有另外两片单片机完全烧录不了,显示如下错误:
            内部时钟频率:11.077875M。
            外部时钟频率:11.077875M。
             IAP read MCU ID is error
!

另外请网友给推荐一款开发板和单片机的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A(2017-09-25):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开发板,个人觉得还行吧某宝上就有

网友B:
呵呵,IAP的是比较难烧,个人也这么觉得,但是不至于像楼主那么严重吧,大概,烧写几千次有几次不成功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程序烧写不进去,有很多原因,其实个人经验,烧写程序的电压一定要比较高,比如说5V的单片机可能在3点多V就可以运行了但是烧写程序就是直接烧写不进去,另外,如果有一些USB转TTL的电路,本身串口的TXD和RXD都会输出比较强的电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断开5V,只留下TXD和RXD和GND,单片机仍然能运行或者处于无法复位的状态,这时候只有同时断开GND和5V才能使单片机强行冷启动,还有最后一点很关键的,很多单片机资源不够用,导致很多外挂器件会占用烧录口,不管是什么单片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外挂的器件影响到了烧录程序的端口脉冲时序导致,不信的话可以自己试试用一个DS18B20挂在串口上自己就明白了,当然了,说了这么多,还有烧录器或者单片机开发板本身的问题,或者说驱动软件本身的问题,这个另当别论了,说了这么多,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C:
重点检查电脑硬件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IAP的是比较难烧,个人也这么觉得,但是不至于像楼主那么严重吧,大概,烧写几千次有几次不成功我觉 ...

IAP的难烧是什么意思,我的是STC89C52RC的单片机,电压低了,那怎么办呀,我的只有5V,看那些视频教程,好像次次能成功,为什么我的就不行,USB接口不都是5V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开发板,个人觉得还行吧某宝上就有

谢谢,我去看一下,希望对我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电脑硬件问题。

能打个比方吗,电脑一直好用的,换了几台电脑了,笔记本也试了的,我现在是没一点脾气了!!!

网友E:
建议买下面这款开发板,没这个没问题,如果不满意可以一星期内退货,就当免费试用。购买地址:https://shop117387413点taobao点com(点换成.)

还有配套教材可搭配购买

网友F:
看来是硬件问题。波特率调到最低,改造下载电路让单片机彻底掉电,怎么改,你上网搜。

网友G:
自己做一个烧录器吧!另外看看外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H:
买一块郭天祥开发版,按照卖家给的资料去操作

网友D:
谢谢大家了,是烧录软件版本过低引起的,烧录软件提示有新版本,然后下载安装,哈哈,百发百中了,真想大哭一场

网友D:
是烧录软件版本过低引起,用最新版本百发百中了,激动动得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