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看,警告的几个地方能修改到没有警告吗。。

楼主(2017-09-25):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5;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6;
sbit Key5=P3^7;
unsigned char Flag=0;    //0:停止状态  1:开始状态  2:暂停状态
char music_num=0;
sbit beepIO=P1^0;
uchar m,n;
uchar music_t_n=0;
uchar code T[49][2]={{0,0},
{0xF8,0x8B},{0xF8,0xF2},{0xF9,0x5B},{0xF9,0xB7},{0xFA,0x14},{0xFA,0x66},{0xFA,0xB9},{0xFB,0x03},{0xFB,0x4A},{0xFB,0x8F},{0xFB,0xCF},{0xFC,0x0B},
{0xFC,0x43},{0xFC,0x78},{0xFC,0xAB},{0xFC,0xDB},{0xFD,0x08},{0xFD,0x33},{0xFD,0x5B},{0xFD,0x81},{0xFD,0xA5},{0xFD,0xC7},{0xFD,0xE7},{0xFE,0x05},
{0xFE,0x21},{0xFE,0x3C},{0xFE,0x55},{0xFE,0x6D},{0xFE,0x84},{0xFE,0x99},{0xFE,0xAD},{0xFE,0xC0},{0xFE,0x02},{0xFE,0xE3},{0xFE,0xF3},{0xFF,0x02},
{0xFF,0x10},{0xFF,0x1D},{0xFF,0x2A},{0xFF,0x36},{0xFF,0x42},{0xFF,0x4C},{0xFF,0x56},{0xFF,0x60},{0xFF,0x69},{0xFF,0x71},{0xFF,0x79},{0xFF,0x81}
};
uchar code music0[][2]={
                        //义勇军进行曲
                        {21,6},{25,2},{28,4},{28,4},{30,8},{28,8},{25,6},{21,2},{28,4},
                                                {28,4},{28,4},{25,8},{21,8},{16,4},{16,4},{16,4},{16,4},{16,4},
                                                {16,4},{21,8},{0,4},{16,4},{21,12},{21,4},{21,6},{21,2},{16,4},
                                                {18,2},{20,2},{21,8},{21,8},{0,4},{25,4},{21,4},{23,2},{25,2},
                                                {28,8},{28,8},{25,6},{25,2},{21,6},{25,2},{28,6},{25,2},{23,8},
                                                {23,16},{30,8},{28,8},{23,8},{25,8},{28,4},{25,4},{0,4},{28,4},
                                                {25,4},{23,2},{25,2},{21,8},{25,8},{0,8},{16,6},{18,2},{21,4},
                                                {21,4},{25,6},{25,2},{28,4},{28,4},{23,4},{23,2},{23,2},{18,8},
                                                {23,12},{16,4},{21,12},{21,4},{25,12},{25,4},{28,16},{21,6},{25,2},
                                                {28,4},{28,4},{30,8},{28,8},{25,6},{21,2},{28,4},{28,4},{28,4},
                                                {25,4},{0,4},{21,4},{0,4},{16,8},{21,8},{25,6},{21,2},{28,4},
                                                {28,4},{28,4},{25,4},{0,4},{21,4},{0,4},{16,8},{21,8},{16,8},
                                                {21,8},{16,8},{16,8},{21,8},{0,8},{0xFF,0xFF}
                                      };
uchar code music1[][2]={
                                                //同一首歌
                                                {12,16},{17,8},{19,8},{21,12},{22,4},{21,8},{17,8},{19,16},
                                                {17,8},{14,8},{17,24},{12,16},{17,8},{19,8},{21,8},{21,4},
                                                {22,4},{24,8},{17,8},{22,12},{21,4},{24,8},{19,4},{21,4},
                                                {19,24},{21,16},{24,8},{29,8},{28,16},{26,16},{24,8},{24,4},
                                                {26,4},{28,8},{26,4},{24,4},{21,24},{22,12},{22,4},{24,8},
                                                {26,8},{24,8},{22,4},{21,4},{19,16},{16,8},{16,4},{14,4},
                                                {12,8},{14,8},{17,24},{29,16},{26,16},{22,12},{24,4},{26,16},
                                                {28,8},{28,4},{28,4},{28,8},{26,4},{24,4},{21,24},{29,16},
                                                {26,16},{22,12},{24,4},{26,8},{26,8},{14,8},{14,4},{14,4},
                                                {26,8},{22,4},{21,4},{19,24},{12,16},{17,8},{19,8},{21,12},
                                                {22,4},{21,8},{17,4},{17,4},{19,12},{19,4},{19,8},{19,4},
                                                {17,4},{14,8},{14,24},{16,16},{16,12},{14,4},{12,8},{26,8},
                                                {24,8},{19,4},{19,4},{22,12},{22,4},{22,8},{21,4},{19,4},
                                                {24,24},{17,24},{26,24},{17,24},{29,8},{29,24},{29,24},
                                                {29,8},{0xFF,0xFF}
                                     };
uchar code music2[][2]={
                                                //挥着翅膀的双手
                                                {17,8},{17,4},{18,4},{20,8},{13,4},{15,4},{17,4},{17,4},
                                                {17,4},{18,4},{20,8},{15,4},{17,4},{18,8},{18,4},{17,4},
                                                {13,8},{18,4},{17,4},{18,8},{10,4},{13,4},{15,8},{13,4},
                                                {15,4},{17,8},{17,4},{18,4},{20,8},{22,4},{24,4},{25,4},
                                                {25,4},{17,4},{18,4},{20,8},{15,4},{17,4},{18,4},{17,4},
                                                {18,4},{25,4},{25,8},{15,4},{17,4},{18,4},{17,4},{18,4},
                                                {27,4},{27,8},{25,4},{24,4},{25,12},{27,4},{29,4},{27,4},
                                                {25,4},{24,4},{25,12},{25,4},{24,4},{20,4},{20,4},{13,4},
                                                {22,12},{22,4},{20,4},{13,4},{13,4},{17,4},{15,12},{17,2},
                                                {18,2},{18,4},{20,4},{25,4},{24,4},{25,12},{27,4},{29,4},
                                                {27,4},{25,4},{24,4},{25,12},{25,4},{24,4},{20,4},{20,4},
                                                {13,4},{22,12},{22,4},{20,4},{20,4},{25,4},{24,4},{25,24},
                                                {0,4},{22,4},{22,4},{22,4},{24,4},{24,4},{22,4},{20,4},{20,8},
                                                {17,4},{13,4},{0,4},{13,4},{15,4},{17,4},{18,4},{17,2},{18,2},
                                                {18,4},{17,2},{18,2},{18,12},{17,4},{18,4},{17,4},{18,4},{27,4},
                                                {27,8},{25,4},{24,4},{25,12},{27,4},{29,4},{27,4},{25,4},{24,4},
                                                {25,12},{25,2},{24,2},{24,4},{20,4},{20,4},{13,4},{22,12},{22,4},
                                                {20,4},{13,4},{13,4},{17,4},{15,12},{17,2},{18,2},{18,4},{20,4},
                                                {25,4},{24,4},{25,12},{27,4},{29,4},{27,4},{25,4},{36,4},{25,12},
                                                {25,4},{24,4},{20,4},{20,4},{13,4},{22,12},{22,4},{20,4},{20,4},
                                                {25,4},{24,4},{25,24},{18,8},{18,4},{22,4},{20,4},{13,4},{13,8},
                                                {18,12},{13,4},{27,8},{17,8},{13,24},{0xFF,0xFF}
                                     };
void Keyscan(void)
{
//    if(Key1==0)    //停止
//        {
//                DelayMs(10);
//                if(Key1==0)
//                {
//                        Flag=0;
//                        ET0=0;
//                        TR0=0;
//                        music_t_n=0;
//                        LCD_PutString(3,4,"停止  ");
//                }
//                while(Key1==0);
//        }
        if(Key2==0)    //播放
        {
                DelayMs(10);
                if(Key2==0)
                {
                        Flag=1;
                        ET0=1;
                        TR0=1;
                        LCD_PutString(3,4,"播放中");
                }
                while(Key2==0);
        }
        if(Key3==0)    //暂停
        {
                DelayMs(10);
                if(Key3==0)
                {
                        Flag=2;
                        ET0=0;
                        TR0=0;
                        LCD_PutString(3,4,"暂停  ");
                }
                while(Key3==0);
        }
        if(Key4==0)    //上一首
        {
                DelayMs(10);
                if(Key4==0)
                {
                    music_t_n=0;
                        music_num--;
                        if(music_num<0)
                           music_num=2;
                        if(music_num==0)
                        {
                            LCD_PutString(1,3,"义勇军进行曲  ");
                        }
                        else if(music_num==1)
                        {
                            LCD_PutString(1,3,"  同一首歌    ");
                        }
                        else
                        {
                            LCD_PutString(1,3,"挥着翅膀的女孩  ");
                        }
                }
                while(Key4==0);
        }
        if(Key5==0)    //下一首
        {
                DelayMs(10);
                if(Key5==0)
                {
                    music_t_n=0;
                        music_num++;
                        if(music_num>2)
                           music_num=0;
                        if(music_num==0)
                        {
                            LCD_PutString(1,3,"义勇军进行曲  ");
                        }
                        else if(music_num==1)
                        {
                            LCD_PutString(1,3,"  同一首歌    ");
                        }
                        else
                        {
                            LCD_PutString(1,3,"挥着翅膀的女孩  ");
                        }
                }
                while(Key5==0);
        }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_12864_dis()
{
        LCD_PutString(2,1,"音乐播放器");
        LCD_PutString(1,3,"义勇军进行曲");
        LCD_PutString(3,4,"暂停");
}
void delay(uchar p)
{
    uchar i,j;
    for(;p>0;p--)
    for(i=181;i>0;i--)
    for(j=181;j>0;j--);
}

void pause()
{
    uchar i,j;
    for(i=150;i>0;i--)
    for(j=150;j>0;j--);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unsigned short beeptime=0;
        unsigned short mm=0;
        static bit beeptime_num=0;
        beepIO=!beepIO;
        TH0=T[m][0];
        TL0=T[m][1];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clear_lcd();
        init_12864_dis();
        TMOD=0x01;
        EA=1;
        ET0=1;
        while(1)
        {
                Keyscan();
                if(Flag==1)
                {
                        if(music_num==0)
                        {
                            m=music0[music_t_n][0];
                                n=music0[music_t_n][1];
                                if(m==0x00)
                                {
                                   TR0=0;
                                   delay(n);
                                   music_t_n++;
                            }
                                else if(m==0xFF)
                                {
                                    TR0=0;
                                    delay(30);
                                    music_t_n=0;
                                        music_num++;
                                        if(music_num>2)
                                           music_num=0;
                                        if(music_num==0)
                                        {
                                            LCD_PutString(1,3,"义勇军进行曲  ");
                                        }
                                        else if(music_num==1)
                                        {
                                            LCD_PutString(1,3,"  同一首歌    ");
                                        }
                                        else
                                        {
                                            LCD_PutString(1,3,"挥着翅膀的女孩  ");
                                        }
                                }
                                else if(m==music0[music_t_n+1][0])
                                {
                                   TR0=1;
                                   delay(n);
                                   TR0=0;
                                   pause();
                                   music_t_n++;
                                }
                                else
                                {
                                   TR0=1;
                                   delay(n);
                                   music_t_n++;
                                }
                        }
                        else if(music_num==1)
                        {
                            m=music1[music_t_n][0];
                                n=music1[music_t_n][1];
                                if(m==0x00)
                                {
                                   TR0=0;
                                   delay(n);
                                   music_t_n++;
                            }
                                else if(m==0xFF)
                                {
                                   TR0=0;
                                   delay(30);
                                   music_t_n=0;
                                   music_num++;
                                        if(music_num>2)
                                           music_num=0;
                                        if(music_num==0)
                                        {
                                            LCD_PutString(1,3,"义勇军进行曲  ");
                                        }
                                        else if(music_num==1)
                                        {
                                            LCD_PutString(1,3,"  同一首歌    ");
                                        }
                                        else
                                        {
                                            LCD_PutString(1,3,"挥着翅膀的女孩  ");
                                        }
                                }
                                else if(m==music1[music_t_n+1][0])
                                {
                                   TR0=1;
                                   delay(n);
                                   TR0=0;
                                   pause();
                                   music_t_n++;
                                }
                                else
                                {
                                   TR0=1;
                                   delay(n);
                                   music_t_n++;
                                }
                        }
                        else
                        {
                            m=music2[music_t_n][0];
                                n=music2[music_t_n][1];
                                if(m==0x00)
                                {
                                   TR0=0;
                                   delay(n);
                                   music_t_n++;
                            }
                                else if(m==0xFF)
                                {
                                   TR0=0;
                                   delay(30);
                                   music_t_n=0;
                                   music_num++;
                                        if(music_num>2)
                                           music_num=0;
                                        if(music_num==0)
                                        {
                                            LCD_PutString(1,3,"义勇军进行曲  ");
                                        }
                                        else if(music_num==1)
                                        {
                                            LCD_PutString(1,3,"  同一首歌    ");
                                        }
                                        else
                                        {
                                            LCD_PutString(1,3,"挥着翅膀的女孩  ");
                                        }
                                }
                                else if(m==music2[music_t_n+1][0])
                                {
                                   TR0=1;
                                   delay(n);
                                   TR0=0;
                                   pause();
                                   music_t_n++;
                                }
                                else
                                {
                                   TR0=1;
                                   delay(n);
                                   music_t_n++;
                                }
                        }
                }
        }
}

楼主:
有没有帮看看的。。。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写的H文件(如果不是自己写的,就看编译器里有没有,没有就得去找一个)
方法1:在你的编译软件的include\文件夹里把这个文件复制进去
在程序前面加上#include<LCD12864.h>
方法2:把这个文件加在你的程序文件的目录里。
可以写成#include"LCD12864.h"
这样编译器就能找到这个H文件啦

网友B:
警告很是声明的函数或变量在程序中没使用到,把那些没很的注释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