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错误:交通灯程序.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de' 程序怎么修改

楼主:
有没有大神看看这个程序啊,为什么老是出现错误,我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检查出哪里有语法错误的,
下面附上我写的部分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ed int

uchar code tab [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控制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sbit ra=P0^0;
sbit ya=P0^1;
sbit ga=P0^2;
sbit rb=P0^3;
sbit yb=P0^4;
sbit gb=P0^5;//控制交通灯的引脚

unchar Flash_count=0;//控制交通灯的条件1~4
unchar unm =0;
Operation_tpye=1;
void DelayMS(uint x)//延时函数__MS
{

}
void traffic_lignt()//交通灯函数
{

}
void main()
{
        while(1)
        {
                 traffic_lignt();
        }
}

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17-09-25):
RE: keil错误:程序怎么修改

你将#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写成了#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B:
missing ';' before 'code',这样的错误就是在什么什么前面没有;,看看第二行你define为unchar,下面是uchar,多了一个n,所以报错,把第二行的n删除就好了

网友C:
第二行 #define uchar 你写的unchar

网友D: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的意思是用 un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
所以后面的
uchar code tab [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控制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unchar Flash_count=0;//控制交通灯的条件1~4
unchar unm =0;
看一下其实有用 unchar的地方,也有用 uchar 的地方,你可以全部用 unchar 也可用 uchar ,一般网上等大部分人都用 uchar, 所以你把这几个地方的 unchar 改为 uchar 即可。

网友E:
uchar code......应该是unchar code

网友F:
你的错误非常简单啊!!!!!
第二行,定义unchar
第五行,却用uchar??????
呵呵呵呵

网友G:
你前面定义了unchar,后面用了uchar,都改成uchar就可以了

网友H:
定义了形参,没有用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