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音频电容选择疑惑-看这里就懂了

楼主(2017-09-25):
下面给大家介绍下常用的音频电路中的四大电容①耦合、②分频、③旁路、④滤波等电容。

其实在不同电路中选择使用不同类型电容器对音响音质的改善具有较大的影响。还是不讲那么多废话下面先了解下四大音频电路常用电容:

①耦合电容

耦合电容的容量一般在0.1μF至1μF之间,从材质效果上可以选择使用云母、丙烯、陶瓷等损耗较小的电容音质效果较好。

②前置放大器、分频器选用分频电容

前置放大器、音频控制器、分频器上使用的电容,其容量在100pF至0.1μF之间,而扬声器分频LC网络一般采用1UF至10UF之间容量较大的电容,目前高档分频器中采用CBB电容居多。小容量时宜采用云母,苯乙烯电容。而LC网络使用的电容,容量较大,应使用金属化塑料薄膜或无极性电解电容器,其中无机性电解电容如采用非蚀刻式,则更能获取极佳音质。

③滤波电容

电容越大,阻抗越小(假如电容为纯电容),通过的频率也越高。如果滤波电容 比作“水塘”。由于电容的两端电压不会突变,那么信号频率越高则衰减越大,可很形象的说电容像个水塘,不会因几滴水的加入或蒸发而引起水量的变化。它把电压的变动转化为电流的变化,频率越高,峰值电流就越大,从而缓冲了电压。滤波就是充电,放电的过程。

④旁路

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降低负载需求。就像小型可充电电池一样,旁路电容能够被充电,并向器件进行放电。为尽量减少阻抗,旁路电容要尽量靠近负载器件的供电电源管脚和地管脚。这能够很好地防止输入值过大而导致的地电位抬高和噪声。地弹是地连接处在通过大 电流毛刺时的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