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产生pwm,为什么不输出方波?附程序

楼主(2017-09-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2^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PWM()  interrupt 1
{   uint a=0;
    uint b=1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a++;

        if(a>20)
       {  a=0;

        }
          if(a<=b)
         {
         pwm=1;
          }
                  else pwm=0;
}

网友A:
你这2个变量放中断函数中无效 uint a=0;    uint b=10;
需要改为全局变量,如下所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2^0;
uint a=0;
uint b=10;
void  main()
{

}
更多重要知识请阅读《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

网友B:
产生方波的定时时间一般设为周期的一半,采用取反指令

网友C:
A到20之间清零肯定没有方波,程序里pwm=0的情况根本没出现过。

网友D:
a永远都小于b,怎么出PWM=0呢

网友D:
a都不会大于b,怎么会有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