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让实现一个串口接两个传感器,求各位大神相助,感激不尽

楼主:
51单片机如何让实现一个串口接两个传感器,求各位大神相助,感激不尽。最好附个简的图,小女子脑子有点跟不上,

网友A(2017-09-25):
你说的大概是MAX485电路,一个串口转485后可接多个分机,分机再接不同的传感器,或者是IIC或SPI接口,这在《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书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B:
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C:
研读传感器的手册即可知晓。

网友D:
本身传感器就有很多类型,比如说很多器件只有内部一个固定地址的,都并联在一起本身就会导致总线冲突,另外一个,如果非得用串口,可以用一些数字芯片做传感器的片选,相当于用其他的IO口控制不用的传感器,当然了,数据的手法还是通过串口传输。

网友E(2018-04-19):
引用 网友F:
你好!有几个问题,要明确;
1、传感器什么型号?
2、单片机什么型号?

你好,好几个传感器要怎么接比较好,一个还是多个单片机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