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串口和电脑的COM口协议,控制相机 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的UART和电脑的COM口发送协议,控制CAMRE(相机)。这样的硬件连接可行吗。另外的单片机可以正常控制CAMRE,电脑也可以通过COM口控制,可是当我进入到一个软件里面的时候,必须把软件里面的相机控制按钮调节出来,才可以控制。要不没法用单片机控制,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17-09-26):
1、可以。
2、“软件里面的相机控制按钮”,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3、注意研读相机手册的串口控制命令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软件里面的相机控制按钮”,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3、注意研读相机手册的串口控制命令部 ...

谢谢您抽时间回复!现在单片机控制和电脑的串口控制都没问题。有朋友做的一个电脑端的软件,串口会一直的发送78 78 78 F8 78 00 80 80 80 78 F8 80 00 78 00 F8这样的数据,影响单片机UART口发出的数据,造成不能控制相机,有没有办法,使单片机发出的协议不受到这些字符的影响。

网友A:
如果在同一根线上,必须分时使用线路,分时使用也是协议的一部分,一个人老是占用线路,自然会影响其它人。
如果不在同一根线上,办法多多。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复,找到原因了,是因上位机的软件在使用486端口的时候,把235号端口也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