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1w单片机我连基本的IO口高低电平都控制不了

楼主(2017-09-26):
有人用过stc15f101w单片机吗,据说这个单片机跟传统51单片机指令完全兼容的,可是为什么我连基本的IO口高低电平都控制不了

  #include<STC15F1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0 =P3^0 ;
        sbit  P31 =P3^1 ;
        sbit  P32 =P3^2 ;
        sbit  P33 =P3^3 ;
        sbit  P34 =P3^4 ;
        sbit  P35 =P3^5 ;

void main()
{

                P30 =0;
                P31 =0;
                P32 =0;
                P33 =1;
                P34 =1;
                P35 =1;
   while(1)
   { }

   }

网友A:
你这写的程序只是上电就瞬间就走完程序了,都没有循环也没有延时,这样当然看不到亮啦
void main()
{

   while(1)
   {
                P30 =0;
                P31 =0;
                P32 =0;
                delay(100);
                P33 =1;
                P34 =1;
                P35 =1;
               delay(1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写的程序只是上电就瞬间就走完程序了,都没有循环也没有延时,这样当然看不到亮啦
{

这几个引脚都不是同一个引脚啊,都不会有影响的吧,我只是想让这些引脚一直保存高电平或低电平,所以我就在给引脚设置好高低电平后就直接进入while死循环了,但是结果是引脚只有高电平输出,没有低电平输出

网友B:
我在用这个芯片,程序看起来没错,请检查下外围电路有没问题。建议阅读《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这本书对STC15单片机讲解非常透彻。

网友C:
程序可以运行啊,可以看出来p3.0、p3.1、p3.2输出时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p3.6、p3.7没有设置,上电默认为高电平)。但是不会变化,你的程序就是如此。

楼主:
谢谢大家,搞出来了,我是直接拿以前的工程文件来改的,结果编译的时候没有生成hex文件,然后每次烧的都是以前的hex文件,所以才不会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