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根排线检测断路或短路功能电路设计

楼主(2017-09-26):
现在有一个48根线的排线,需要设计一个电路能完成测试它其中是否有,有哪根线断路或者短路的功能,有没有哪位老哥能提供点思路啊,谢谢!(需要在一个板子上完成)

网友A:
呃,排线嘛,断线可以有,短路不就是相当于没有断线嘛!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显示

网友C:
全部测试两端的电压差和电流值?

网友D:
可以利用网线检测仪的原理来检测 ,做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对应用发光二极管指示,如果线路正常,发光二极管正常,如果断路发光二极管不正常,如果短路发光二极管亮的就不是对应的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会发生错位。http://www.51hei.com/bbs/dpj-91729-1.html

网友E:
48根排线,有96个头,将96个头分成A1-A48,B1-B48两组,96个头一齐送入cpu的I/O口。
从AX送出数据,从BX读入数据,读不到则是ABx开路。
从AX送出数据,从BY或AY读到数据,则AX与BY短路。

网友F:
这个就不用单片机了吧,一端所有脚连电源,另一端对应接led限流电阻接地不就行了么

网友G: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H:
其实六楼说的完全正确,也理解了线缆通断检测这检测原理,这个项目记得很久以前有个人也问过我说能不能做,后来因为开发项目费用实在太低我就直接回绝了,后来发现在淘宝有一家也做出来了,而且效果挺好,当时看了一下淘宝的那个板子,其实思路应该和我之前想到的一样,要解决一条未知数量线芯和通断交叉状况的线缆,而且在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唯一的难度就是硬件设计,想象一下,如果要做150跟左右线缆的通断或者内部交叉状态检测,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IO口数量的问题,上哪找这么多IO口的单片机,再说了,即使有合适的这种单片机也不便宜了吧,所以方案基本也就确定了,选用外部扩展IO口或者选择多块廉价单片机互相通讯的办法解决IO口数量不够的问题,淘宝那家使用的是多块单片机串口通讯的办法扩展了IO口数量,这个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在城西设计上也比较简单,也许,楼主不会就是问我呢那个人吧?

网友I(2018-10-08):
Taobao宝贝: GZ-XL100
1、产品概述
GZ-XL100排线测试仪,采用智能逻辑判断电路,可以瞬间测试排线任意点的开路,短路,可以测试多种市面上常用的排线型号,最大支持64PIN。
测试结果通过LED及蜂鸣器,声光方式提示测试人员。耗电量极低,可以通过USB、电源、电池的方式供电,供电范围广,带有表笔测试检查开短路功能。
本产品可用于直连类型的排线,连接器线的通短测试等场合,如果不是直接需要借助工具转换;
2、功能简介
2.1、 可测试4-64PIN常见的排线(详见设置方式);
2.2、 瞬间显示测试结果,通过LED及蜂鸣器提示;
2.3、 宽电压设计,供电范围广DC3.6-6.0V,适用多种供电方式:USB,电池,电源;
2.4、 提供表笔检测功能,可以测试导线,LED,二极管等;

网友I:
淘宝宝贝:GZ-XL100排线测量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哦;

网友J(2019-05-15):
引用 网友E:
48根排线,有96个头,将96个头分成A1-A48,B1-B48两组,96个头一齐送入cpu的I/O口。
从AX送出数据,从BX读 ...

该如何操作呢求指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E:
48根排线,有96个头,将96个头分成A1-A48,B1-B48两组,96个头一齐送入cpu的I/O口。
从AX送出数据,从BX读 ...

如果可以的话电话联系一下15903600172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不用单片机了吧,一端所有脚连电源,另一端对应接led限流电阻接地不就行了么

请问该如何具体操作呢

网友J:
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方法来检测排线的通路短路以及断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其实六楼说的完全正确,也理解了线缆通断检测这检测原理,这个项目记得很久以前有个人也问过我说能不能做, ...

大神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交叉 怎么去判断呢  我是用了24个扩展IO口,需要测DB15\DB25\还有20P的座子  我怎么去识别是哪个类型的线呢??

网友L(2019-11-16):
引用 网友H:
其实六楼说的完全正确,也理解了线缆通断检测这检测原理,这个项目记得很久以前有个人也问过我说能不能做, ...

请问那家淘宝店叫什么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