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一下这个火灾报警器仿真的原理,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求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A(2017-09-27):
这是由温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组成的,单片机实时检测当前温度值和烟雾传感器的值,与预设的值进行比较,当大于预设值时,产生报警。提供的程序也很周全,把相关器件资料收一下,再结合程序,可以理解吧

网友B:
你好,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