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做21位数码管万年历仿真

楼主:
DS12C887做21位数码管万年历仿真,3片MAX7219级联做数码管驱动,程序是论坛里的,但是原来的程序有误,我都修改好了的。完整源程序和仿真文件见附件。需要的就去下载。图片上是调到27日的
#include "main.h"
#include "max7219.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2c887.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yinli.h"
#include "key.h"

uchar time_year,time_month,time_day,time_week,time_hour,time_min,time_sec;

uchar 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
uchar year_h,year_l,week,month_h,month_l,day_h,day_l,hour_h,hour_l,min_h,min_l,sec_h,sec_l;
uchar month_lunar_h ,month_lunar_l ,date_lunar_l,date_lunar_h;
uchar 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uchar temp_value;
uchar TempBuffer[2];
bit   flag;
uchar count;
bit   up_flag;
bit   down_flag;
uchar temp_1;

void main()
{
DS12C887_init();
DS12C887_Settime();
InitDis ();
Init_DS18B20();
//WDT_CONTR = 0X37;
while(1)
{

while(flag)
  {

  timedone();
  }
  while(!flag)
{
ReadTemp();
temp_to_str();
display();
scankey();
//WDT_CONTR =0X37;
}

}
}

网友A(2017-11-23):
真的很喜欢这个,等我把你搞定

网友B(2017-12-29):
最近对这个很感兴趣,下载看看

网友C(2019-10-31):
下载后试过的兄弟出来评论一下---

网友D(2021-12-02):
我想请教个问题  这个用的是共阳的数码管还是共阴的数码管啊

网友E(2022-04-30):
初学单片机,请教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定义?不知hide年月日代表什么。望予指教

网友F:
这个再加上闹钟就更好了

网友G:
用LCD12864做会更好

网友E:
如果有电路原理图,就更完美了。论坛里原来发的资料很齐全,但正如楼主所说,程序有误,所定义的接口有的对不上号,还希望楼主给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H:
我感觉这个做的很好

网友E:
万年历根据楼主提供的程序制作,显示正常,但按键不能调整时间日期,设置键有效而加键减键不起作用,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ds12c887如何设置BCD数据模式?看了几个例程,都是二进制模式,7219用的是译码模式,数码管只能显示数字和几个符号,比如温度单位符号C,就显示不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可将887设置BCD数据模式,7219采用不译码模式,不知是否可行,请楼主和诸位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E(2022-07-25):
按照楼主提供的程序,经过进一步修改,本着充分利用三片7219的驱动功能,用了24位数码管来显示年月日星期农历温度,温度显示为两位整数一位小数一位符号,7219由全译码改为不译码。程序有多处修改,公历转换农历只计算2000年到2099年(因为没必要计算2000年以前的农历日期),减少代码冗余,也就减少了内存占用。因为数码管都是高亮的,晚上看时间是刺眼的,没来得及加上光控,所以还的改造才能投入使用。现显示效果如下G:/编程相关/VID20220724234329.mp4

请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I(2022-11-29):
设计不错,可惜我的ds12c887内置电池没电了

网友J(2023-01-28):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提供的程序,经过进一步修改,本着充分利用三片7219的驱动功能,用了24位数码管来显示年月日星期农 ...

星期怎么是8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设计不错,可惜我的ds12c887内置电池没电了

可以换电池,网上有教程。

网友L(2023-12-14):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提供的程序,经过进一步修改,本着充分利用三片7219的驱动功能,用了24位数码管来显示年月日星期农 ...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E(2024-04-04):
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上面此类定义参数含义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英文hide是隐藏或皮毛,外包装物等意思,加上年月日意思不太明白,似乎此变量是控制时间日期待调整位字符闪烁的,但是如何控制的,没分析出来,请教大家了

网友M(2024-12-25):
楼主老师您好,附件程序仿真运行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我这初学者看半天也解决不了,还请楼主或坛里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问题汇总:
1、所有月份不管是设置时还是运行时最大都是31天,包括2月份;
2、出现星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