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XL4016的大功率电源模块设计 含原理图与PCB库文件

楼主(2017-09-26):
XL4016E1 DC-DC降压模块  大功率直流调压板 8A带稳压降压模块
1.请保持输入输出压差在2V以上
2.长跑电流建议在5A内,如遇功率太大,请增加风扇或者其他方式加强散热
3.此模块为降压模块,并非升压模块
IN:4-38V
OUT:1.25-36V
Imax:8A
效率:95%
功率:250W

原理图 PCB 库文件

原理图 PCB 库文件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XL4016_DC to DC BUCK.zip

网友A(2017-11-18):
D1要消耗功率吧,估计功率不够,呵呵

网友B:
XL4016加MOS护流后,功率大增.
DIY时电感应有足够余量!

楼主(2018-01-09):
引用 网友A:
D1要消耗功率吧,估计功率不够,呵呵

D1标错了,型号10A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4016加MOS护流后,功率大增.
DIY时电感应有足够余量!

是的,图中标识电感量是手册上给出的,实际要适当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标错了,型号10A10

10A10能在这频率下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10能在这频率下使用吗

那就是个防止反接的二极管。

网友D(2018-06-04):
谢谢您分享,这个输入防止反向的二极管建议换成肖特基的最好

网友E(2018-09-29):
我做了一个,总达不到这么高

网友F:
4016不是没贴片的吗

网友G(2018-11-07):
正在找大电流的DCDC方案呢

网友H:
淘宝有卖恒压恒流可调的模块,不知谁能提供电路图

网友I(2019-05-17):
引用 网友H:
淘宝有卖恒压恒流可调的模块,不知谁能提供电路图

你好,你现在有这样的电路图吗?

网友J(2019-07-21):
XL4016有贴片的吗?

网友K(2019-09-02):
想找一个现成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L:
报线不合理

网友M(2020-04-27):
可以恒流吗

网友M(2020-07-31):
有限流的原理图吗

网友N(2020-10-30):
软件有吗,我没有

网友O(2021-11-16):
引用 楼主:
D1标错了,型号10A10

D1型号不光用错,封装也用错!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分享,这个输入防止反向的二极管建议换成肖特基的最好

普通就可以,这个位置是直流了!

网友P(2023-01-12):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