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7-09-26):
stc51单片机直接5V2A电源供电行吗?

网友A:
可以,51的单片机工作电压就是5v。

网友B:
只要是5V,功率不低于datasheet上说的就行

网友C:
可以,足够了,有点大

网友D:
没问题,建议尽量用线性电源,就是变压器+L7805稳压那种,开关电源文波干扰大,隔离效果太差,可靠性太差。单片机入门可 学习《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上面有单片机最小系统与供电电路图。

网友E:
可以,单片机工作电压就是5v,电流要求也不高,2A足够

网友F:
看你的单片机需求的电量是多少,现有大多数电源都是5V  2A的

网友G:
应该没问题,充电宝可以

网友G:
可以的,充电宝即可

网友H:
电压对就行,手机充电器就可以,没问题的。如果要做A/D转换,用9V电源加5V三端稳压得到5V比较好些。

网友H:
行,我做的测试治具绝大多数是用这个,少量用9V开关电源加5V三端稳压得到5V,供电。

网友I:
这样可以,你用的电源没问题的话就不会出毛病

网友J:
可以,电压够就行,对电流要求不严,但一定要选质量高的电源,纹波小。

网友K:
可以,符合单电机的供电需求

网友L:
5V电压是可以的,但要确定是恒压的电源,如果是恒流的就毁了……

网友M:
只要电源完全可以,本来就是3.3到5伏供电。

网友M:
只要电源稳定,完全没有问题,本来就是3.3至5伏供电。

网友N:
电压可以就行

网友O:
5V的单片机当然可以用5 V的充电器供电了,但带LE的(低功耗)不可以,电压是3.6v,可以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即全刚充满电电压达4.2v也不碍事

网友H(2020-07-26):
找个手机充电头,就可以了。建议你用STC15W系列,这个是宽电压的。

网友P:
对于STC51使用5V2A电源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Q:
可以的,51单片机供电是5V,我建议你不熟悉的时候,用单片机时,多看看单片机附带的资料,原理图,芯片资料之类的

网友R:
这样可以,电流最好要小一些

网友S:
可以,51单片机工作电压就是5v,2a电流也够用

网友T(2024-03-25):
可以呀。这里的5V是恒压输出,而电流2A是指输出电流最大2A或者可以持续2A输出。

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很小,一般小于50mA,因此5V2A的供电条件满足负载所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