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ob 调试stm32 出现读不到cpu,显示no sw-dp found

楼主(2017-09-26):
出现读不到cpu,显示no sw-dp found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那你就让它读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让它读到吧

我去,我要是能解决还出来问?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吧,换成swd模式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吧,换成swd模式调试吧

我是用swd模式,就是一直读不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jlink ob 坏了,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C:
你是怎么调试的?Jlink 4线出来接SW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调试的?Jlink 4线出来接SW接口?

淘宝买的jlink ob仿真器,这是个只能四线swd模式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