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理解的一个串口中断函数,大神指点,初学者可以看看比较

楼主(2017-09-26):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num;

void UsartInit() //初始化串口
{
TMOD=0X20; //确定T1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工作方式1
SCON=0X50; //确定串口工作方式——工作方式1 波特率=(2^SMOD/32)*T1溢出率
PCON=0X80; //SMOD 倍频选择 SMOD=0 波特率正常,SMOD=1波特率加倍
TH1=0XF3; //根据已知波特率、晶振频率、串口工作方式计算初值
TL1=0XF3;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TR1=1; //开启计数模式

}

void main()
{
UsartInit();//初始化串口
while(1);//等待中断

        }

void serialopen()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选择中断源 4
{
num receivedata; //receivedata 接受和发送的数据
receivedata=SBUF;  //接受数据写入SBUF
RI=0;                         //必须软件清零RI。硬件置1,CPU响应中断,下一帧数据写入SBUF。
SBUF=receivedata; //发送数据到SBUF
while(!TI);           //!TI不是0既是1,说明数据还没发送完。TI不是1,便是0,跳出while函数,说明数据发送完毕。
TI=0; //必须软件清零

}

网友A:
在串行中断函数内,首先判断是哪种中断,然后在进行相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