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不住,声音还很大

楼主(2017-09-26):
步进电机带移动滑块,型号是ST42H4809,采用芯片L298N来进行控制。不管采用两相四拍还是两相八拍都控制不好,控制不住,声音还很大。本来手动转电机轴承没有什么阻力。求高手解决,有奖励。
多谢~~

网友A:
驱动的时序未按照手册(电机,驱动器)的要求进行。

网友B:
根据你说的现象,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双环形脉冲信号,如果没问题,检查是不是6线电机高力矩模式接线方式。

网友C:
如果时序对了,请检查延时时间,时间太短了也不行,根据资料计算一个合适的。

网友D:
ST42H4809Q5.18全名是这个吧?这是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E:
加减速做好了吗,步进电机容易丢步,一定要设置合适的加减速。

网友F: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双环形脉冲信号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控制方法?

网友H:
现在做直流电机驱动都很少用L298N了,更别说你想用来驱动步进电机了。建议你好好查查看你步进电机的型号和参数,重新找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