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DHT11四路继电器温湿度控制1602(含程序+原理图+仿真+PCB)

楼主:
1.本设计基于STC89C51/52(与AT89C51/52、AT89S51/52通用,可任选)单片机;
2.AT24c02芯片掉电存储设置的上下限;
3.个按键为设置、加、减、确定实现了阀值的调节;
4.LCD1602液晶显示,上面行显示当前的温度和湿度,下面行显示相应的冷、热、干、湿
5.配用全数字型温湿度传感器DHT11,温度测量范围0--50℃,湿度测量范围20%RH90%RH,可以满足一般需要;
6.当超过阀值的时候,有蜂鸣器闪烁报警提示。并有开关可以关闭或打开报警;
7.当温度或湿度超限后,报警信号灯点亮同时相应的继电器吸合。继电器可以驱动打开或切断通风机、抽湿机、加热器、制冷器、加湿器、报警器等外部设备;
8.本设计只模拟一个降温风扇,通过继电器控制

原理图:

仿真图:

实物图:

代码:(不知道代码为什么会乱码,就局部截图了)

程序下载: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仿真版本是Proteus7.5

网友A(2018-01-18):
很实用的DIY,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4-02):
真的不错,很值得我们这些51的新手学习。

网友C:
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D:
学习学习,应该很好

网友E:
正需要,下载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F(2018-05-13):
有PCB就完美了,不过一样吊炸天,很好,可以好好看看了

网友G: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H:
三个附件下载哪一个

网友I(2018-07-19):
很棒,双击6666

网友J(2018-10-30):
楼主。有元器件清单吗

网友K(2018-12-14):
天气冷了用来加热 可以的。手上也刚有STC芯片的完整插座

网友L:
很实用的资料 留给印记

网友M:
特别优秀

网友N(2019-01-28):
要是有个光照感应就更好了

网友O:
这个可以仿真成功吗

网友P(2019-02-27):
在proteus8.6中DHT11显示在1602上一直是00,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Q:
好好学习。这是很不错DIY项目,实用性也很强。

网友R:
这个原理图要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S(2019-04-07):
打算试下  哈哈

网友T:
nice 非常有用

网友U:
能解释下三个下载压缩包分别是什么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R:
这个原理图要用什么软件画?

AD9  AD16  AD18都可以呢 AD18需要高配置的电脑才能带的动呢

网友W(2019-05-16):
引用 网友Q:
好好学习。这是很不错DIY项目,实用性也很强。

proteus就行

网友W:
楼主,想问一下阈值不应该可以在程序里面直接改的吗?
没找到这部分啊,能不能教我一下怎么改

网友X:
楼主,单片机和继电器都用的5v电压,如果要加上光电隔离该怎么加呀,不会

网友Y(2019-07-10):
你的程序下载和调试接口在哪里?

网友Z(2019-10-02):
非常感谢楼主做出这么实用又能学习到东西的制作,和楼下的几位想法一样,第一能不能加入光敏的控制,第二液晶的界面是不是可以做的再直观和漂亮些呢。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网友AA(2019-12-09):
挺不错的,非常感谢

网友AA:
特别实用

网友AB:
解决燃眉之急,真的感谢

网友AC:
楼主很棒哦,感觉这个超级实用又通俗易懂

网友AD(2020-02-29):
收藏下,以备后用,谢谢楼主

网友AE:
楼主你好 请问您设计的这个 可以加个串口通讯么 用RS485 modbus协议传输给电脑

网友AF:
感觉十分的实用,谢谢~~

网友AG(2020-05-03):
超级好,求共享

网友AH:
楼主仿真是哪个

网友AI:
楼主你里面的程序下载用不了 一显晶控制器线有一根没屏了 二下载三个压缩包解压后下载在单片机上什么也没有 IO全对上了硬件好的 我下载别外一位坛友的试了可以正常用

网友AJ:
这个很6

网友AJ:
4个继电器应该跟的是执行元件,等相应的开关闭合就可以工作,但是加热电路是否考虑增加PID算法进行控制呢?

网友AK:
怎么下啊

网友AL:
太可了,但是我还差一个币才能下第三部分,怎么得到一个币呢~~嘟噜噜

网友AM:
这个利害了。顶

网友AM:
不错的一个案例

网友AN(2020-06-25):
仿真图可以当作原理图来用吗

网友AO:
很不错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P(2021-04-14):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里面的程序下载用不了 一显晶控制器线有一根没屏了 二下载三个压缩包解压后下载在单片机上什么也没有 ...

可以发下那篇帖子的网址吗?谢谢!!!

网友AQ:
这个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R:
有制作详解吗

网友AS(2021-05-28):
大佬,可以发一下PCB板文件?急用

网友AT:
真的不错,很值得我们这些51的新手学习

网友AU(2022-02-12):
为什么不用IAP功能?

网友AV:
看得出来,作者很用心,不错的分享,值得学习额。

网友AW(2022-05-11):
如果多点测量怎么改呢

网友AX(2023-11-17):
学习学习,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Y(2024-04-14):
请问如果加用温度控制PWM的话,与源代码需要在哪里加呢